[电脑] 给一块老显卡换电容,看看是固态电容吗?

楼主(2020-04-27):
一块7300gs显卡电容爆了,粗一看慢身固态,这么低端的显卡怎么还爆电容。换上一个真固态,还缺一个,电解代替吧,不值得再去找了。

网友:
这个又防爆纹的应该不是固态

网友:
有防爆纹,如此作假,似乎是小影霸的?难怪垮了

网友:
有防爆纹,应该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FZ88 主板显卡用铝壳电容

不是固态。

网友A:
7300GT年代。。。是2007年左右吧
那时候就是假固态的年代啊

有防暴纹的电解罢了

你换相同容量的电解就行了。。或者相同压值,容量可以小1倍的固态也行

图上应该只有最后一张图,那个蓝色 6.3V 560是个固态
前面的FZ88,你要换的话。。焊下来,旧的用钳子剪开来看。。。反正那个有防暴纹的FZ88肯定不是固态
有几个没纹的就得剪开来看了。。
注:7300GS应该没啥。。。维修意义了吧。。。太老了

网友:
剖开看看就知道了,有防爆纹一般不是固态

网友:
真正的无热缩膜外皮的这种电解电容,上面的丝印标识都是黑色的。如果是其他颜色,又有放爆纹的要注意,可以找一枚耐压、滤波容易差不多的常见的电解电容作为参考去比较,两者体积若是相差太大的,那100%就是假固态,滤波耐压都没有标识上的那么大。
昨天我修了一张显卡就是这样,标6.8V 1500UF的电容,比正常的5V 1000UF的还要小一半。
(大厂的这种无热缩膜的电解电容都是黑色标识的)

网友:
固态电容不可能有泄压阀,我拆了100多种电容,很多主板上的电容像是固态,但是仔细一看有泄压阀,我拆开以后果不其然就是普通的电容,不是什么固态
液态电容你找个大功率通信电源,反接在超压,50A的电流3秒内一定能引爆(法拉电容除外),固态电容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引爆,并不是外壳结实,是因为高温不会产生气体胀裂。三洋的2.5V560uf固态我弄9V53A最后线都冒烟了,还没引爆
所以我认为,宣传xx固态电容的设备,如果那个电容怀孕了,就一定是虚假宣传

网友B:
我看上你的散热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上你的散热片了

嗯,显卡都没有散热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00GT年代。。。是2007年左右吧
那时候就是假固态的年代啊

说的真对,那是我刚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00GT年代。。。是2007年左右吧
那时候就是假固态的年代啊

假的固态电容有防爆槽,但不明显。粗一看就是固态电容。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固态电容

网友:
这种显卡换固态有点浪费

网友(2020-09-25):
我2个9800GT盈通卡都扔了,早说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