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能 CONONMARK B4外拍灯 电池拆解

楼主(2020-04-27):
之前的发了一个帖子,是拆解高能外拍灯的,今天拆的是电池,因电池不能供电也不能充电,干脆打开看看,能修就修,不能修再说。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921&extra=

这是充电管理部分,用了8254aa锂电充电管理和6个4407a MOS管。量红黑线两端无电压,而电池两端电压是正常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充电激活无效的话,断开充电源,找到通过一个电阻和82543脚相连的4407的4脚,应该有3or 4个,另外2-3个4407负责充电暂不管

找根导线把4407的4脚接电池负极,此时红黑线应该有电池电压,如果有电压,充电管理ic可能故障,如果红黑线无电压,可能4407全坏(可能小)

网友A:
电池组布局有点奇怪,好像可以用16650细一点电芯占满,我见到电动车电池组大多数像矩阵布局,有些为了紧凑采用蜂窝布局。电池组充不进电,可能是mos断路故障,或者像笔记本芯片锁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布局有点奇怪,好像可以用16650细一点电芯占满,我见到电动车电池组大多数像矩阵布局,有些为了紧凑 ...

经查问题有可能出在电池电压过低,现在每节电压是2.72V,两两并接再串联,最后应该输出11.1V但没有输出,还充不进电。

网友B:
查一下8254aa的相关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8254aa的相关资料看看

电池组单独3节都充满了,但是还是没有电压输出,现在只能换8254AA了。感谢建议!

楼主:
换了一片8254AA芯片故障消除,非常开心!感谢以上朋友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