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价格昂贵,带你一探头部按摩器脑轻松内部构造!

楼主(2020-04-27):
价格昂贵,带你一探头部按摩器脑轻松内部构造!
老人购买,不爱玩了,拆开看看构造,分享给坛友们。
这款别说,带着还挺舒服的。。。
主要由头盔,控制器,电源构成。电源挪给血压计用了。
剩下的只有拆、拆、拆
本文分两部分:

一、拆解头部按摩仪的头盔介绍功能与构造。

头部按摩仪头盔与控制器

上部构造

内部构造

按摩仪的构造与功能。

功能优点。

有七种模式 。。。

五大功能

头盔的高度与内径可调

调节按钮

就是侧面这里。

四周带海绵垫

顶部带按摩和加热的 。

控制器来个靓照 。

拆下来调节旋钮。

拆下来外面防护棉罩

露出内部构造,这两个黑色的是气囊 。

后面带一块转换板。

导气管

接线板

塑料材质很好的。

拆下来两个气囊。

黑色的是软胶皮,工作端 。

固定销

拆后面气囊 。

非常柔软的垫片。。。

里面都是导气管。

导气管的黑科技,里面有弹簧 。
此处设计的非常好:“可以解决导气管弯折堵塞气道的作用 。”

拆下顶部的按摩区。

拆下固定支架

固定支架背面的构造。

有偏转电机和发热的灯 。

这里还有一个。

内径调节部分。

拆下来电路部分

拆到两个电机,想歪的面壁去

四个大的LED灯珠,会发热。

两个小扬声器声音还挺好听的。

比较灯珠的大小 。

拆下来的气囊,质量很好的。

楼下拆解头部按摩仪的控制器!

楼主:
价格昂贵,带你一探头部按摩器脑轻松内部构造!

二、拆解头部按摩仪的控制器。

价格贵,做工也很不错。。。
控制器外观 。

背面退下电池盖 。

带有产品标识,兼合格证

拆开外壳,控制板的正面

这里是液晶显示区

控制按键

拆开后壳,露出内部控制电机 。

这里是小转接板 ,带耳机插孔

气泵标识,这个用了好几年 ,竟然无故障,质量算过硬了。

下面是控制板的背面 。

焊掉电池接线,可以看到控制板,做工还真不错。

黑色控制芯片 。

带存储芯片的。

这个是黑科技了。

三极管D882  ,打磨了什么情况 ?看来怕仿制。

电机正负极接线红点接红线。

角落里有两枚肖特基二极管。

气泵标识

拆下来这个小板

设计的紧凑精致 。

控制板全家福

接线测试一下小灯 ,发出紫色的光。。。
试试验钞,没反应,就不上图了。看来不是紫外线 。

这种头部按摩仪很多人,没看过内部构造,今天就仔细的拆拆,分享给坛友们 。

完 ,谢谢欣赏!!!

网友:
家头也有一个跟黄上这个头盔一样的,只是控制器不同

网友:
为什么拆了 不能用了吗?

网友:
总觉得利润挺高,原来是振动电机加气泵调节压力,轻音乐放松和装饰灯珠。灯珠好像类似紫罗兰,蓝光主波段加一点氮氧化物红荧光粉副波段,调色出紫光效果。

网友:
这个厉害了,脑部按摩器~

网友:
有这样的头部按摩器,就可尽情享受放松放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昂贵,带你一探头部按摩器脑轻松内部构造!

二、拆解头部按摩仪的控制器。

电池供电的上用安慰器

网友:
初期按摩需要适应 感觉不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昂贵,带你一探头部按摩器脑轻松内部构造!

二、拆解头部按摩仪的控制器。

黄尚又有好玩的东东了

网友:
灯珠不是装饰,起加热作用

网友:
LED灯珠会发热?这种草帽就算发热,也不会超过0.5W,真的管用吗?

网友:
想象一下 放个西瓜会爆吗

网友:
就这做工,能有多昂贵?好奇

网友:
能不能借来体验一下?我出邮费。

网友:
这个让我联想到电锯惊魂里的头戴刑具

网友:
有了这货,再弄个按摩椅就成美国人前往世外桃源的交通工具。

网友:
什么牌子的?  另外,LED加热纯属骗人的,草帽能有多大功率,LED的优点之一就是冷光,就是好看的装饰,

网友:
看的我也想去买一个了,一摸口袋。。。放弃了,这个设计和那么多磨具的成本也很高了

网友:
最少也要大三位数或者小4位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