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20Ah铅蓄电池充电器充14串12Ah三元锂电试验。

楼主(2020-04-27):
先说结论:用48V的铅酸充电器给用力神21700电池组的3并14串的三元锂电池组充电,一切正常。

事情的缘由是老妈的电动车2年多了,原铅电池现在续航大幅减少到20公里不到。想着给组个锂电来,万能宝里有力神的21700电池,买了42个,组成3并14串的48V12Ah电池,这些电池组好后正好能装进一个12V20Ah的电池壳里。

双层叠着高度刚好。

厚度和总长度也刚刚能放进去。

本来想买个58.4V的14串5-6A锂充电器,又想着原充电器不浪费,于是就拿原充电器来做实验了。
按理论计算,原充电器转灯电压为58.8V,电流为3A(实测为2.8A),锂电14串为4.2*14=58.8V,电压能匹配,电流小了点,力神21700厂家说明中的指标为0.5C,12Ah可以用6A的电流充,为了快点,减少了电流取样的康铜丝,由于总输出功率要增加,主滤波电容原来是400V100uF,增加了一个450V68uF,恒流由原来的2.8A提高到了4.1A,整个电池组充到55.35V时电流开始下降,半小时后降到0.86A,然后一直稳定在0.86A,到58.8V时没有按照预定的转灯,从这里能发现,此充电器为了能稳定0.86A的电流,电压一直在缓慢上升,,充电器电压一路缓慢上升到59.45V(59.45/14=单串4.246,和保护板参数一致)从红灯转绿灯,此时充电功率从57W突然下降为充电器无负载静态功耗,充电完成。

初始充电功率261W

为防意外,充了一会又接上电压表和电流表来监测

电池从断电保护开始充电,到转绿灯停止,48V12Ah的电池共耗电0.7KWh,电池组电量为48*12=0.576KWh,0.576/0.7=83%的充电效率,说明没有过充,也没有欠充。

充电时间:前2个半小时一直恒流4.1A,再用半小时电流降到0.86,一直稳定在0.86A,此时电源缓慢上升直到转灯停充,用时40分钟。全程用时3小时40分钟。

满电极速GPS测速32KM/h,到断电保护续航41公里。
原48V20Ah的四个电池每个7公里斤,总重28公斤,锂电组好后重3.5公斤,直接减少了24.5公斤,当然电最也减少了8Ah,本来想再加一组的,老妈说够了,那就用一组好了,以后有需要随时能再组个来并联,续航里程最高可以有41*4,想想很美好啊。

以上实验持久性未试,以后有情况再和大家汇报,供大家参考。

充13串的三元锂未试。

网友:
4个旧电瓶可以卖废品200元

网友:
卖家帮分容点焊么?看来不错,贵么?

网友:
12AH的有41的续航啊。我的48V12AH的铅酸,新的时候大约只有30的续航。可能是我比较重吧。350w的电机,新国标

网友A:
电池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在请教一下,理论上,如果不在乎时间的话,是不是原来的充电器不用改,可以直接通用啊
最近刚打算组一个4并14串的。

网友B:
此时充电功率从57W突然下降为充电器无负载静态功耗

这句话说明,锂电保护板进入保护状态了,可能是过压或者单体不平衡,实际没有进行最后的涓流充电,电池没有完全充满就保护了
铅电充电器充锂电,完全不可行,基本上等于是在考验保护板的素质,
因为原理不一样,锂电充电是(恒流、恒压)两段式,铅酸是(恒流、恒压、浮充)三段式,其中铅酸恒压阶段的电压比浮充时要高,你的电池保护板在恒压的后期就过充保护了,没有进到浮充阶段
万一哪次保护板失灵了,没有过压保护,就危险了
硬要这么用的话,需要改造充电器,要把原先的铅酸充电管理IC拆除,改成恒流恒压电源

网友:
这个不错,看来这也是个思路,就着电压来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说明,锂电保护板进入保护状态了,可能是过压或者单体不平衡,实际没有进行最后的涓流充电,电池没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既然有动手能力就改充电器吧,改为两段式也不是太难,另外你这个充电器超功率有点多了,小心提前罢工。

网友:
才200元收一台小电动,9成新,原车48V12AH的铅酸卖了100元,塞两组48V10AH的锂电,5并13串,朋友给个2A充电器。
年前从交换机拆了一个48v7.5A电源,45v-60v可调,充电功率520W,就是没风扇温度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好的那种死贵死贵的,去年我想买替换我原来的铅电,6块电池4000左右,太贵忍了。买便宜的要做好炸掉的准备。或者离易燃物远点。

网友:
楼主真是胆大胆大啊,我只想说离我远点。这么不讲究回头出了事大家跟着倒霉。

网友:
楼上这哥们说话酸不拉几的

网友:
你把充电电流改大,你原来充电器的变压器和MOS以及整流二极管参数够用么?用久了估计会爆掉吧

网友:
功率计同款~

网友C:
我也刚做了一组5p14s,特地研究了用铅酸充电的可能性,首先不能选带脉冲的充电器,但是常见的基本都不带。保护板4.25开启均衡,所以铅酸的高恒压正好,到达高恒压后会转灯,转为低恒压,远低于高恒压,锂电充满后电压跌落很少,所以功率直接变为最小空载功率,属于正常。去掉转为低恒压也很简单,把转灯比较器的电阻二极管返回431一路挑开即可,,铅酸由于有低恒压补电,所以转灯电流偏大,所以有条件还是可以把高恒压59.6调低点,不过这样就不会开启均衡了,各有利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做了一组5p14s,特地研究了用铅酸充电的可能性,首先不能选带脉冲的充电器,但是常见的基本都不带。 ...

电池不错,挺漂亮的。
确实要去掉铅酸充电器的高恒压,改转灯电流

网友:
铅酸不如锂电池。。自己组装了两组两年了很好用。。。至于安全不安全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觉得锂电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前几天给废品站处理了4块12v20A电瓶一块重14斤,3.5元/斤,卖了19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