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绘画pcb铺铜打孔和普通打孔走线粗细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0-04-27):
软件用的力创EDA.

两个问题分开问.
走线和打孔因为一些地方比较拥挤,所以想用0.2和0.5的孔(第一次画也不知道应该用哪种,只是这种周围余量比较大)
如果不是0.254他会报错,打孔低于0.61也会报错.
如果无视报错请问实际打样出来能成功吗?还是做出来的板子也是废的??

在一个就是铺铜.他默认普通的铺铜打孔也是0.61真是要命了,不仅难看也没必要啊........
理想上0.1或者0.2的孔.如果这样设计能成功打样出来吗?
还是会失败做成废板了?

求大佬说说.谢谢

网友A:
报错是根据软件设置的,自己可以修改,  打样...跟价格有关

网友:
看看打样给的“一般工艺说明”。我记得一般工艺最低为6/6mil。

孔距0.61那个,是单位转换的毛刺。DRC规则改成0.60就行,照样能做。

不建议这么小(0.1mil)的孔、线。良品率据说会受影响?反正价格是蹭蹭的提。话说是不是看错单位了?

网友B:
0.1的孔估计一般厂做不了,能做的也是天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的孔估计一般厂做不了,能做的也是天价

0.2以上的是不是都没问题?
就算软件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是根据软件设置的,自己可以修改,  打样...跟价格有关

主要是自己填写的数字都不是常规的.一般都是写的整数.
在自己写整数的时候厂家能不能正常做?
例如他默认的孔.外0.610内0.305.都是带着好几位数字.
自己写的一般也就是外0.4内0.2这样大概去写.不可能那么精确.
走线也是.直接写0.2不知道行不行.肯定写不了0.254那么精确.........

网友:
https://www.jiepei.com/pcbonline.html?g=G603  一个打样的网站,你看看

网友:
过孔大小还要看厂家的工艺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