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C21-SK2105嘀嘀响,不加热,请大师请教怎么维修

楼主(2020-04-27):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插电无反应,拆开查看是保险管烧,然后再测试功率管也好,就把两个换新后,再把整流桥也换了,全部换好后,插电能开机,但是现在嘀嘀响,不加热,这就不知道要换哪个零件了,请教各位大师帮忙诊断一下,如何检测,如何维修

网友:
没代码?确定原配锅?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感应到锅。。

网友:
最简单的首先要把5V、18V、300V多伏的电压测一测,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矿坛维修区有个电磁炉维修的帖子,很有价值,建议一看。

楼主这种情况,记得好像是要重点检查那几个连接线盘串连的大功率降压电阻。

网友:
滴滴响的同时没有显示错误代码吗?代码多少?

网友B:
这一班的情况是有电阻损坏了

网友C:
先查一下感锅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一下感锅电阻

请问哪个是感锅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感应到锅。。

放锅上去,就是没感应到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班的情况是有电阻损坏了

不知道哪个电阻坏了,要怎么检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