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为什么我的太阳能灯跟别人的不一样?

楼主(2020-04-27):
看了那么多拆解太阳能灯的帖子,今天我收到一个太阳能灯,拆开一看 真是奇葩啊,电路板就是不到一厘米的宽度,上面除了焊点没有任何的元器件,而且电池是可以取下来的,都不是别人那种焊接的,难道厂家知道这玩意没办法充电,让你把电池扣下来方便换电池吗?这种电路板谁见过?确定可以用太阳能充电?PS这个灯花了我20多块钱,有三种模式,有人体感应,就是这块电路板看了糟心。

网友:
中间加精工保护板,废旧手机电池等拆下的旧保护板,焊接好凑合用。

网友:
论坛3.8元的多的是,我就撸了两个

网友:
你拆下来电路板看一下。正面还有一部分电路。

网友A:
这个是双面板,另一面会有IC的,不然感应是没法控制的,除非你的不是感应的,电池能拆下来还不好,指着这太阳能充电,充电一白天,使用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双面板,另一面会有IC的,不然感应是没法控制的,除非你的不是感应的,电池能拆下来还不好,指着这太 ...

说的是这一面吗?这面是一个开关,一个人体感应,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元件,总感觉是偷工减料了,我还是退货吧

网友:
太阳能晒一整天还充不满电池,不过感应倒是挺灵敏的

网友:
目测充满电源要晒好几天。

网友B:
应该是人家把你蒙了,或者你被人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人家把你蒙了,或者你被人蒙了

没事 已经退货了,有运费险,没多花一分钱!

网友:
正常使用没毛病。

网友:
拼多多的就是这样的不过感应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C:
带人体感应的话价格在9.9¥左右。
我一般掳3.8¥包邮好评再返现2¥的,掳了七八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人体感应的话价格在9.9¥左右。
我一般掳3.8¥包邮好评再返现2¥的,掳了七八个了 ...

好评返现的是这家吗?
https://s.click.taobao.com/0DtJljv
这个今天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人体感应的话价格在9.9¥左右。
我一般掳3.8¥包邮好评再返现2¥的,掳了七八个了 ...

春节后优惠购里有带人体感应的,一淘价5元不到,里面电路比较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