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换:两只罗技M185鼠标的合体与断离舍

楼主(2020-04-27):
话说,罗技越来越节省。
各种节省成本。

多年来,我一直在用廉价的 M185,小巧,省电。更好的是老版本支持优联。可以节省有限的 USB 口。。实属我们穷鬼的神器。。

可惜,罗技后出的 M185 不支持优联。而且更过分的节省成本,连开关键上的双色涂色也省掉了。呃。这个能节省多少成本?

前段时间换了一只新的 M185,当然新版,不支持优联的那种。。。实在是插两个USB接收器难受。今天晚上翻出旧的微动已经不行的M185来做手术吧。

先上合体前的图:

可以看见旧鼠标连 LOGO 都磨掉了。。。。 新的还有保护膜

拆拆拆。。 拆的时候没有照片。这些事拆解后的合影。
明显看到旧的开关双色,新的黑乎乎的。呃。

旧版的PCB长一截,但是外壳完全一样(忽略颜色和新旧)

来点细节:
旧优联版本PCB
正面

反面

新无线版本的PCB
正面

反面

================
开始折腾。。。 拆下旧版本的 微动。 就是这3个货色

磨损的够严重吧。。。
吧新的这三个货色也拆下来,移植到优联版的 PCB上。。
过程没有拍。。
想了想,还是用新外壳的好。合体。。。

貌似没有啥变化。。 装电池。测试

最后剩余残渣一堆:

连同旧外壳,垃圾筒走起。

Over。。

终于又可以用优联了。B4 一下罗技先。。。

网友A:
低端的全部取消有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的全部取消有脸了,

是的。 现在要用优联只能买贵的。。。。

楼主:
补上完成后的背面图

可以看到换上了老的双色开关:

网友B:
新板子可以拿来拆件备用,丢掉多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板子可以拿来拆件备用,丢掉多可惜

本来是想留,可惜家里的电子垃圾太多,LD最近不太满意,哈哈,就这样了。

网友C(2020-07-11):
m185 漂移王 指针飘的 让人疯狂 罗技的信誉都被败光了

网友D:
感觉洗澡罗技的质量越来越差了。我的M185是双色开关,可是板子却是你扔垃圾桶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85 漂移王 指针飘的 让人疯狂 罗技的信誉都被败光了

M185 我用了很多,貌似不飘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洗澡罗技的质量越来越差了。我的M185是双色开关,可是板子却是你扔垃圾桶的那种。 ...

哈哈哈。看来版本不少,这款鼠标成品年代太久。。
罗技估计年年在设计省成品的方案。

网友E:
手上的M185是鼠标支持优联,接收器不是优联的版本,看来真是版本够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上的M185是鼠标支持优联,接收器不是优联的版本,看来真是版本够多的。

您这个是正常的。
M185 优联版 配的接收器是nano 。
节省成本的做法。
但是可以用优联。

最初版也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是正常的。
M185 优联版 配的接收器是nano 。
节省成本的做法。

好吧,不过这个接收器空下来就是个废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不过这个接收器空下来就是个废物了。

我已经囤了一堆闲置的nano 接收器了。没有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哈。看来版本不少,这款鼠标成品年代太久。。
罗技估计年年在设计省成品的方案。
...

凡是想着节省成本的商家。最终都会被客户淘汰

网友F:
新的就给扔掉了太可惜啊。

网友G:
这种修修又能再战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凡是想着节省成本的商家。最终都会被客户淘汰

哈哈哈,俗话说: 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的就给扔掉了太可惜啊。

电子垃圾太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修修又能再战10年了

哈哈。不过新旧手术也算给厂家给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