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信送的天翼看家摄像头能刷机么?

楼主(2020-04-27):
电信送了一个萤石网络摄像头,免费7天回看一年,移动测帧录像都保存在电信的天翼看家云盘里,这个是湖南电信定制摄像头,必须要是电信的网络才能使用,手机想看监控就也必须是电信手机的网络或者电信的宽带WIFI,局限性太麻烦了,免费到期以后是要收费才能观看录像的,我上网搜了一下居然没有这方便的信息,请问大神们,这个东西能刷成一个普通的网络监控摄像头么?机器底部有插内存卡槽,试了一下64G内存卡内保存在监控头本地

网友A:
刷是肯定可以刷,只是固件不太好找,要对的上方案,最麻烦就是上编程器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是肯定可以刷,只是固件不太好找,要对的上方案,最麻烦就是上编程器刷了 ...

只要能刷就好办,就是固件难找,上编程器都问题不大,,这个估计没有人折腾过,都是电信免费时间到了就废弃这个监控摄像头了

网友(2021-07-23):
这个摄像头你刷机成功了吗

网友:
你要看看是什么CPU的要是华为海思芯片就有很多开源摄像系统,其他的你要有资料才可以刷

网友(2022-07-06):
主要是这种都不支持onvif 没法接入硬盘录像机

网友(2022-10-20):
不值得折腾啊,百来块的东西,免费耍一年就值了

网友:
可以的,可以改到其他任何地方,任何网络上面用的

网友(2024-03-16):
手里好几个电信的球机,找不到固件,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