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优惠购的 13元GPS定位器BOOM!!!!!!!!

楼主(2020-04-27):
上年5月26的产品,今天是4月27,,,客服说如果要处理的话,各自出一份运费,然后修理费视情况而定。。。。我TM,打了一下小算盘:运费+修理费=买个新的

。。。。用的好好的,十几天前突然离线,打开看看

定位器

拆出来

拿回家,没有进水

背面

打开一点水渍都没有,排除是进水问题

拆开,浓烈的香味扑面而来

就是这种电路板的焦香

外壳都黑了,还有一个金属。当时应该爆炸瞬间那个金属烧红了,然后弹到上面去了

特写

正面没啥东西

判断只是降压部分坏了,直接在低压部分接线供电,正常使用

电流
。。。。。唉,刚续费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A:
就是个buck,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种boom,保险丝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两个,就很扯,72V的锂电,插上去电流能有20多30ma,静止不动也有20多ma、差不多一周能耗掉2AH的电 ...

不可能吧,不过也不排除有些是出问题的,不会休眠。我有一个设备也是一直开着不休眠的。休眠了之后这个东西电流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女朋友的车48V12A铅酸就给拖死过放了,过年前充满的,年后一起回来上班,插充电器红绿闪,4个12V电池电 ...

那么恐怖,我买了10多个也就只有一个会一直开着不关机,我也搞不明白什么原因。幸好我全都是用的锂电,过放的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同学可以帮忙试一试,卡和定位器是绑定的吗?我也担心买的终身版万一坏了,是不是可以把卡取下来,换到另 ...

可以换卡,只要移动卡就可以。不过貌似那些指令功能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不要安装在控制器上面,长时间骑行时控制器发热很厉害的。

我这个车都是短途骑行,所以也排除热死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的两个平台和流量 都到期了,我分别续上一年,每个花了20块,后来我才注意到这货现在13块了,还不如 ...

平台续费不是10元吗?我的全都是10元,找淘宝客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台10元流量10元,

我客服说平台是终身的,流量10元。我交了那么多个设备都是每个设备只花了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能不能拆出gps模块。用单片机驱动?那样岂不是省了买模块的钱。有大佬说说吗?可以的话买 ...

里面不是模块,是个泰斗芯片。4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p更新了说是支持4G一秒采集回放  不知道今年的设备是不是也更新了

那仅限4g设备,我们这些都是GSM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2个平台有啥区别?
有啥不一样。
万物品台一年要20元。流量+平台

没啥不一样,都是同一个公司的,只不过用的不同软件而已。那个钱是卖家设定的,我那个卖家是10块钱流量加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准吗,有时候几天不用车,忘记大停车场停哪里了,这东西能找到吗

北斗定上了很准,偏差不超过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和我同事总共买了七八个了,没有出问题的!概率性!

我自己也买了10来个,就这一个出问题

网友:
换个芯片就行了吧,加强下散热吧

网友B:
我也买了两个,就很扯,72V的锂电,插上去电流能有20多30ma,静止不动也有20多ma、差不多一周能耗掉2AH的电,我1月14回家过年,3月16回到深圳,电池的电量计累计已经用了18AH...wdnmd..

网友:
电动车的电压太高了,降压芯片压力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新的才13元,https://m.tb.cn/h.VRncBFW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一发出来就过期了,笑死人。你这是汽车在线的没用,我要万物在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不过也不排除有些是出问题的,不会休眠。我有一个设备也是一直开着不休眠的。休眠了之后这个东 ...

我女朋友的车48V12A铅酸就给拖死过放了,过年前充满的,年后一起回来上班,插充电器红绿闪,4个12V电池电压加起来只有10多V你说惨不惨,电池还是19年5月份的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buck,换一个就行了~

去年买了三个,有一个是终身平台流量免费的,但愿三年年不坏才能回本,现在新的才13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不过也不排除有些是出问题的,不会休眠。我有一个设备也是一直开着不休眠的。休眠了之后这个东 ...

GPS不要安装在控制器上面,长时间骑行时控制器发热很厉害的。

网友:
我的也是降压芯片热死了 改成usb供电的了

网友K:
今年买的新的略有改进,GPS天线取下盖子就能看到,老版的还在里面一层盖子下;再来就是今年款的电源有屏蔽罩;最后就是新版的刚启动后,APP里有位置状态,显示定位器的安装角度,放平了是0度。其他基本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女朋友的车48V12A铅酸就给拖死过放了,过年前充满的,年后一起回来上班,插充电器红绿闪,4个12V电池电 ...

控制器什么也有电流的,你测下

网友:
再花13块钱 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一发出来就过期了,笑死人。你这是汽车在线的没用,我要万物在线。 ...

万物在线是啥

网友C:
有同学可以帮忙试一试,卡和定位器是绑定的吗?我也担心买的终身版万一坏了,是不是可以把卡取下来,换到另一个定位器上能用呢

网友:
去年买了两个万物在线的。这玩意耗电,疫情期间电动车充满没骑结果电池被过放了。还有一个是接锂电上的有过放保护没事。今年到期续费时平台续费是10元一年,流量卡还要另外充值60元。我开始没注意就直接充了平台10元,后发现还要再充流量卡60元。于是重买了13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年买的新的略有改进,GPS天线取下盖子就能看到,老版的还在里面一层盖子下;再来就是今年款的电源有屏蔽 ...

去年的也有角度显示,电动车用的偏撑,角度显示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