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关于TL94的疑难杂症,查了三天

楼主(2020-04-27):
一台弗莱德AF4Q,整机不通电 不亮灯,测量发现无升压,先修升压吧,直接把TL494换新的,外围电路都检查遍了,发现元件都是好的,TL494只有8/11脚对地有12V,12脚不通电,后来把12脚切断,直接接去电源12v.发现直接短路??然后把12v接去旁边类似于康铜丝上面又发现升压正常,但是只有升压,整机还是不出声 指示灯不亮,奇怪了,查了几天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功放???

是的,车载功放的升压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