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百米生活波讯 设置网桥

楼主(2020-04-27):
请教一下,百米生活   波讯的系统。设置网桥模式的DNS服务器怎么填写

网友:
进去你路由器信息页面看看就有dns服务器,的确不知道的话填网关ip,就是登陆路由器的ip地址。

网友A:
我的HQ61刷波讯貌似很烂,中继经常连接wifi提示密码错误,连不上

网友B:
114.114.114.114
智能dns,你值得拥有

网友(2020-11-17):
我还没搞明白怎么玩,似乎不太好用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B:
114.114.114.114
智能dns,你值得拥有

改dns管用???字数补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HQ61刷波讯貌似很烂,中继经常连接wifi提示密码错误,连不上

我总结出来的是信号太弱就提示密码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总结出来的是信号太弱就提示密码错误

后面刷的一个改版的op,很给力啊,在农村蹭隔壁网都挂了大半年了,接在太阳能供电的线路上,重来没关机过,挂在南边的窗户口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面刷的一个改版的op,很给力啊,在农村蹭隔壁网都挂了大半年了,接在太阳能供电的线路上,重来没关机过 ...

还是太阳能供电,能发下那个改版o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太阳能供电,能发下那个改版op吗

楼上大佬要的改版固件,自测很好用,

网友:
1.5.8系统吗?你不要在界面那里设置,要到高级里面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