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了一个电子负载,效果还可以,最高支持600瓦

楼主(2020-04-28):
买的板子,自己组装了一下,加了8个mos管,散热片,电位器,表头,仅此而已。

网友A:
卧槽,竟然用纸盒?买的啥板子,多少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卧槽,竟然用纸盒?买的啥板子,多少米?

科学的利用了空气流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竟然用纸盒?买的啥板子,多少米?

我买的板子是已经焊好的,37块钱,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竟然用纸盒?买的啥板子,多少米?

截了个图,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学的利用了空气流通学

上面进风,左右两边出风,这一百多瓦,一点都不热

网友:
用的avc风扇

网友C:
你的风扇是90w处理器用的吧

网友D:
为啥都喜欢用这种324做的而不用类似494之类的多脉开关芯片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啥都喜欢用这种324做的而不用类似494之类的多脉开关芯片呢?

324是运放类似阀门可按需调大小,494是PWM像开关,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盒子。

楼主:
高手,转这么厉害了,你都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风扇是90w处理器用的吧

不知道多少瓦的,买的二手。昨天试了下两个一起给180瓦散热,一点也不热,还是冰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都喜欢用这种324做的而不用类似494之类的多脉开关芯片呢?

原理啥的我也不懂,就组装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4是运放类似阀门可按需调大小,494是PWM像开关,

论坛里很流行的一个电子负载的图,也是这样的

网友F:
你用的什么MOS管,用多大的电位器?看看好做的话,我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什么MOS管,用多大的电位器?看看好做的话,我也做一个。

. IRFP250,我买的拆机件,一块多一个吧。电位器是4.7K.. 的,多圈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了个图,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我买了二块同样的板子,可串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都喜欢用这种324做的而不用类似494之类的多脉开关芯片呢?

你是做电子负载仪还是做开关电源 ?如果做电子负载,为什么要用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