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日电热水器控制面板

楼主(2020-04-28):
就是手痒,拆开看一看

楼主:
看起来好简单

网友:
这个电路板子上看,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
此等控制有一定的通用性

网友:
应该是贴牌生产你

网友A:
拆下来做电子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做电子钟吧。。。。。

我拆过一个 6线的 接5V就显示E1  其他线接5V有时是E3 有时是E4 这个要电源板配合才行

网友:
有三防漆好评

网友:
用单片机的就是简单

网友(2020-05-29):
这个做工还不错的,挺好。

网友:
低成本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