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大佬,丝印532的这个六脚IC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04-28):
收到了一台H3C百兆交换机机器很新,可惜进水把电源给烧boom了,然后又去咸鱼买了一台同型号的想参考下电源维修下,结果翻车了,电源不一样,这有点蛋痛,这个IC丝印532RE还是RB的,去深水宝查丝印532也没信息。。。请教各位大佬看看这货是个什么?
现在电源修出了300V,低压区没电压,光耦431都整了,还是没电压,怀疑这玩意坏了。。。
找到了。。。完整的名称:NCP1253BSN65T1G  。。。丝印 532FRD
。。。。。。。。。。。。。。。。。。。。。。。。。。。。。。。。。。。。。。。。。。。。。。。。。。。。。。。。。。。。。。。。。。。。

长城代工的,电压3.3V

网友A:
直接买一块同样电压功率相似的电源板多省事,铁壳交换机电源板尺寸多半都通用。

网友:
推荐直接买电源板。

不好买的话,就买那种铁壳的工控电源,记得也有3.3V的;以前甚至有可调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专用芯片,看样子烧的很严重,不如买一块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块同样电压功率相似的电源板多省事,铁壳交换机电源板尺寸多半都通用。 ...

太贵了,这货修好才卖60,一块电源板加邮费就要30多了

网友:
大神 你是怎么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