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USB电压电流检测仪

楼主(2020-04-28):
老账号进不去了,新账号发个帖。
用了多年的USB检测仪,接触不好,拆开清理看看。

网友A:
电路板应该是机器焊接,接口是手工焊接。楼主的屏幕,好像是屏幕内部暗裂,导致底部缺线。类似的我有两三个,只不过是液晶屏,像数码管显示电压电流容量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应该是机器焊接,接口是手工焊接。楼主的屏幕,好像是屏幕内部暗裂,导致底部缺线。类似的我有两三个 ...

是个,底下缺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