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充气泵坏咯

楼主(2020-04-28):
买个零件不知道比买新的便宜不

网友:
如果是气泵坏了,也就废了。

网友:
买个高压气筒就好了

网友:
这气泵低成本修复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
我觉得用脚踩的还快一些

网友:
TB上好像也就20~30元。花时间买配件再修不如买个新的。反正也学不到什么高科技知识。

网友:
基本就是废了,我是那个连杆断了,买一个配件相当于一个新的价格了

楼主:
好像是那个铁皮气阀门烂了,就一个铁片

网友(2020-06-10):
哎哟喂,起子同款

网友:
这种修理不值了,双缸的倒是几块钱可以修,但是运费是否值得。

我双缸修的时候,全套搞下来缸、塞、阀所有的垫子20块,运费要我15。   害我直接骑摩托去当地旅游,背回来修。

网友:
这货可以扔了。如果是关键的时候掉链子,那就亏大。

网友:
建议买一个2手100块左右的~~~好用稳定,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