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L494的疑难杂症。查了三天

楼主(2020-04-28):
一台弗莱德AF4Q,整机不通电 不亮灯,测量发现无升压,先修升压吧,直接把TL494换新的,外围电路都检查遍了,发现元件都是好的,TL494只有8/11脚对地有12V,12脚不通电,后来把12脚切断,直接接去电源12v.发现直接短路??然后把12v接去旁边类似于康铜丝上面发现升压正常了,但是只有升压,整机还是不出声 指示灯不亮,几秒钟后升压自动停止 奇怪了,查了几天都没找到

网友A:
8、11、12脚都是接在发起的,怎么8和11脚有电压而12脚没有?

网友B:
好像修理思路不太清晰。修理应该由简单到复杂,怎么上来就换494?外围元件都正常,在路能全部测量判断出来?既然已经换了TL494,未能见效,怎能说外围都正常呢?难道中奖了,两片494都是坏的。建议先熟悉TL494,再思考维修的思路。当然,网上的介绍也非常多。不过,这次碰到了难题,花点功夫也许就真正掌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1、12脚都是接在发起的,怎么8和11脚有电压而12脚没有?

看上面电路图,12脚是由两个开关三极管控制,三极管基极接的功放AC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修理思路不太清晰。修理应该由简单到复杂,怎么上来就换494?外围元件都正常,在路能全部测量判断出来 ...

谢谢大佬,外围电路肯定存在故障,但是我每个都测了一遍,都是正常的,电阻每个都测量了,相差都不大,光耦也换了,还是没有效果,12脚直接接去正极是短路的,但是对地电阻2MΩ,我还得仔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修理思路不太清晰。修理应该由简单到复杂,怎么上来就换494?外围元件都正常,在路能全部测量判断出来 ...

谢谢大佬,已经修好了,原来是一个不起眼的铜箔内部断了,外面根本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