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奥科sp200焊台手柄接线方法?

楼主(2020-04-28):
在闲鱼买了一个奥科sp200的焊台和一颗烙铁头子,可是没有手柄,用万用表测试焊台,左边1口和外壳之间的电阻为零,2、3口之间的电阻为0。烙铁芯只有2根线,请问焊台的这3个口和烙铁芯怎么链接呢?链接不用屏蔽线行不行?

楼主:
焊台和烙铁手柄之间不用屏蔽线行不行呢?不用屏蔽线有啥坏处?

网友A:
屏蔽线不受干扰,,我是买的奥科pe 02。。比mx500老一代。。卖家给了接头根一根断线的手柄,,收来也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不受干扰,,我是买的奥科pe 02。。比mx500老一代。。卖家给了接头根一根断线的手柄,,收来也比较便 ...

也是烙铁头两根线的吗?这两根线分别接哪个口子呢?

楼主:
有奥科焊台的朋友解惑一下啊

网友:
必须屏蔽线,你用普通线可能会不加热,或者是加热很慢,这个手柄原厂是两根线带高密屏蔽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台和烙铁手柄之间不用屏蔽线行不行呢?不用屏蔽线有啥坏处?

屏蔽线内两根线用着电压正和信号线,屏蔽层作为负极和NTC共用GND,你说屏蔽线重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线内两根线用着电压正和信号线,屏蔽层作为负极和NTC共用GND,你说屏蔽线重要不? ...

这个烙铁头没有测温功能
烙铁头定温的

网友:
我的接口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试了下 用没有屏蔽的普通线接1和3,能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