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城电镐没冲击力,高手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2020-04-28):
如图2台机子,右边的是老机子,非常有冲劲,左边的是新机,用了几个月后左边的可以说一点冲击力也没有,断电转速下来的时候有点,我试过将2台机子的气缸总成加里边的活塞什么的一起对调,依然是新的机子一点冲击也没有,老机子冲击力强劲,说明不是气缸和活塞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为嘛会这样?高手帮忙说说为嘛

网友A:
看看夹头里是不是又东西,我的26电锤也发生过没冲击力,后来发现夹头里掉进的泥土被压成一个饼了造成钻头不到位,清理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夹头里是不是又东西,我的26电锤也发生过没冲击力,后来发现夹头里掉进的泥土被压成一个饼了造成钻头不 ...

应该是,活塞皮圈不严,冲击体磨损,加油多了,钻头不到位,都可能造成这种原因

网友C:
你都对调了,相当于老机器的电机+新机器气缸那整个总成都是有力的,用排除法的话,剩下就是新的电机不够力了。。。。。你检查一下碳刷和转子电极是不是发黑了,导致电阻增大了,就功率不够了

网友D:
明明是请教非要说成讨论...
那慢慢讨论吧

网友:
先把密封问题解决了再说,有些人不会使用死命的压着使用,机器就坏了

网友:
说明换新机的时机又来了

网友:
齿轮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对调了,相当于老机器的电机+新机器气缸那整个总成都是有力的,用排除法的话,剩下就是新的电机不够力 ...

新机转速比老机高,

楼主:
不打滑,齿轮咬合的,打滑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夹头里是不是又东西,我的26电锤也发生过没冲击力,后来发现夹头里掉进的泥土被压成一个饼了造成钻头不 ...

这个可以排除啊,因为2个缸套总成在旧机上都是正常的,冲击力强劲,现在怀疑是新机的转速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活塞皮圈不严,冲击体磨损,加油多了,钻头不到位,都可能造成这种原因 ...

这都可以排除,因为2套缸套总成换在旧机子上冲击力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明是请教非要说成讨论...
那慢慢讨论吧

你不懂可以不回复!谢谢!!!没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夹头里是不是又东西,我的26电锤也发生过没冲击力,后来发现夹头里掉进的泥土被压成一个饼了造成钻头不 ...

基本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懂可以不回复!谢谢!!!没求你!

你发了, 我就可以回.
接着装!

网友E:
进排气孔堵塞了也会没力的

网友:
冲击子有无问题,最近也在学者修电锤

网友F:
上班那有个老东成的,,,打孔转速慢有冲击,,速度高就没冲击,电钻效果,,,不知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排气孔堵塞了也会没力的

这个可以排除了吧,总成互换也是一样,没力的换进旧机子一样有力,旧机子的换到新机子上一样没力,新机子感觉转速要比旧机子高,也不知道是不是高转速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班那有个老东成的,,,打孔转速慢有冲击,,速度高就没冲击,电钻效果,,,不知什么毛病 ...

你那是电锤吧,我的现象就跟你说的差不多,不过我的是电镐,全速就没冲击,但是电镐没有调速的,开关按下松开,按下松开这样操作就有冲击,真的百撕不得骑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