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支付宝盒m1

楼主(2020-04-28):
成功找到音频输出端,但问题是声音太小,有大神知道接哪里声音会像播报收款一样大吗?

网友:
你这是想干什么,想用这个音箱接其他设备听歌吗,那个功放ic是什么,感觉你接的是功放的输出端,就是直接接到喇叭上了,再你就是找到功放输入端估计也会吃音,就是你放歌和收款声音都会变小一些

网友:
没有看懂你的文字,你需求什么功能?

网友A:
小白拙见,没拆过这种设备你拍的图也没有细节,个人推测你相当于是把音频信号直接夹在喇叭上了?也就是接到功放输出端了?这样全靠信号带喇叭自然会声音小,建议看一下功放芯片具体型号,网上查一下芯片手册,搞懂哪两个脚是功放输入,把信号接到功放输入,功放再驱动喇叭,把功放利用起来

网友:
直接从喇叭去音频信号不就行了。

这种功放为了提升功率,一般都是BTL输出,也就是输出信号是两根,都接喇叭,喇叭是没有直接接地的。

网友B:
你不会是想接个大喇叭吧?  还得看功放芯片功率或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想接个大喇叭吧?  还得看功放芯片功率或工作电压

我的想法是接个音频输入,利用盒子的放大功能放大声音,但是目前的接法那个喇叭有声音,但是声音很小@苏州熊猫 @jimm2m

网友:
随便组个2822就可以实现你的目的了,改它干嘛

网友C:
找 输入端,找输出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 输入端,找输出干嘛

你能帮忙找下输入端吗?

楼主(2020-06-19):
引用 网友A:
小白拙见,没拆过这种设备你拍的图也没有细节,个人推测你相当于是把音频信号直接夹在喇叭上了?也就是接到 ...

麻烦看下哪个是芯片

网友:
好东西要一起分享哦

楼主:
好像还没有改造成功,我最后在网上买了2块板子,现在成了一个有源音箱,借用了M1的盒子和电池,喇叭。声音还比较大

网友(2020-07-19):
这个没必要瞎搞了吧,本身价值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