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8的车充

楼主(2020-04-28):
外观
2.8能给我出来电就行,协议就不管了

满载效率84%

很容易就拆开了

做工马马虎虎

2.8可以了,有保险丝,内部短路不至于点烟器那边烧起来

就相当于花了2.8买了个12-24v转5v模块,我自己是绝对不会用这东西的,主要是充电太慢了

网友A:
3A充电还慢?还得要多大。

网友:
足够可以的了吧,热不

网友:
我有个CX8511的,芯片说是能到3A,还没测试过。

网友:
3A感觉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充电还慢?还得要多大。

5v3a才15w,现在手机快充动不动就65w,我华为40w算慢的了,5v4.5a 22.5w我刚好能接受,再低我真的是实在是无法接受了

楼主:
也就当个5v模块用,现在手机5v3a都很慢了,更何况没qc或者pd的5v,还有apple2.4a,实际上基本上就是5v1.5a,充满4500毫安电池最快3小时,原装充电器1小时20分钟就满了

网友B:
可输出3A电流还小,充什么手机都无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输出3A电流还小,充什么手机都无问题了吧

就我备用机华为mate10的5v4.5a我都嫌慢,肯定没mate30Pro的10v4a快。现在手机快充动不动就65w(可能是我只买旗舰机)
就发链接那个人拆的另一个型号支持scp,5v4.5a还差不多
你下班的时候手机没电了,开车的时候插上,要是回家一般不用导航,到家以后刚好满电玩不好吗,难道是到家手机才30%的电继续用插座充还是到家以后换另一个手机或者开电脑玩
我现在是学生还没有车,但是一般来说开车去上班,只要别高峰期堵车太厉害,开车从公司到家一般都半小时左右(算上红绿灯和其他的一些情况),要是距离比较近直接步行或者公交,比较远走快速路也不至于超过一个小时,不然就比较麻烦了
要知道车充是为了开车的时候给手机补电,然后到站以后继续用手机。并不是手机没电了赶紧插上车充打导航,甚至开车的时候还看两眼手机。要是怕手机没电耽误事最好还是带个移动电源(我移动电源都65w的功率)
或者说和家人开车长途旅行,司机的手机导航也需要快充,太慢插着车充电越来越少不行,车上其他乘客把手机玩没电了更要快充,这个时候车充支持的快充协议越多越好
所以我说这个车充太慢了,你也不可能把手机放车上充一晚上吧,万一出点差错第二天电瓶亏空了,点火都点不着了,所以下车之前车充必须要拔掉防止电瓶意外亏空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