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大几百的软路由怎么样?

楼主(2020-04-28):
想弄个软路由不知道是买成品好还是自己学着做一个,看到某宝上5.6百元的成品不知道怎么样?普通家庭使用,还请大家推荐指导,本人小白刚知道还有软路由这个东西

网友:
装机其实很简单,关键是系统要学下。有兴趣或有需求就玩玩,刚开始一般都要交点学费。像我没兴趣的又想求稳定的,在马老板二手杂货店买台企业路由,也一样用得舒服。

网友:
好玩,但费钱,费脑

网友:
费钱,烧脑,玩6以后就舒坦。

网友A:
手头有空余的电脑装个爱快或者openwrt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空余的电脑装个爱快或者openwrt试试先。

有个老的台式机但是没显示器

楼主:
看见某宝卖新路由3刷好老毛子的140元,但是老板说还需要买节点一年200元,这是啥意思?有没有一次性投入的

网友:
喜欢折腾可以搞,省事儿就企业路由

网友:
软路由把ROS玩熟了,其它的都容易搞定!

网友:
先想好自己买软路由的定位,尽量不要跟风多用,就是虚拟化好多东西上去,维护太差。好用的东西应该是安装后调试好就感觉它不存在一样。尽量专机专用,单跑软路由建议一步到位3865u或者3965u,内存和硬盘都不要求很高,如果软路由上接硬盘传输文件的话,内存可以适当大点。
软路由吃单核性能,千万不要被一些矿渣的四核四线程吹嘘到了,3865u之流的单核性能是矿渣j1900的两倍以上了。j1900还没有aes指令集

网友:
买个ros的卡 搞个旧电脑主机 两块网卡 ok

网友:
建议你考虑 RB750Gr3 同样是MTK7621A 256内存 人家卖的是软件  大名鼎鼎的 MikroTik了解一下 当然他只是路由 如果要WIFI 自己在外挂一个K2这样的足够了

这个是我的
已经用了买了1年多了

网友:
对于小白来说,上一个J1900或者1037U的双千兆网口小主机就行了,一个大概也就300来块。
可以先装个爱快,然后虚拟机里试试装openwrt还有NA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