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款的17寸显示器坏了,直接改成LED背光,确实省电不少!

楼主(2020-04-28):
家里有台老的显示器坏了,拆来发现以前改过,改成通用电源板和驱动板,现在估计灯管也烧了,干脆就换成LED背光,外接电源好了,省电不少啊。

改好后发现颜色偏蓝了,估计看久了伤眼。下面这是17寸LCD显示器的功率:

改LED之后:

相比之下是省不少电了。虽然老了,用来看看监控这些还是可以的。

网友A:
led省好多电啊,亮度调低了还不热,不过我看字的还是用灯管的舒服,正白led的色温还是偏高调不出灯管那黄了吧唧的光色,要是有能调色温的背光就好了

网友:
不仅省电,发热情况也会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省好多电啊,亮度调低了还不热,不过我看字的还是用灯管的舒服,正白led的色温还是偏高调不出灯管那黄了 ...

买点高显色的,或者4000k的LED都行,单独调节色温就别想了

网友:
这LED颜色不好,眼睛看着难受

网友C:
其实我还是喜欢灯管的那种,看着舒服,特别是用电脑显示器看电影的感觉,家里的电视看着都没有那种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省好多电啊,亮度调低了还不热,不过我看字的还是用灯管的舒服,正白led的色温还是偏高调不出灯管那黄了 ...

嗯,没错,不能调色温,而且光线偏蓝,看久了应该会伤眼,打算用来当监控屏看还可以,上网看文字那些就不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还是喜欢灯管的那种,看着舒服,特别是用电脑显示器看电影的感觉,家里的电视看着都没有那种感觉了 ...

我家里的显示器和电视都是灯管的,就是费电和发热比较大,电视三百多瓦,显示器也有100w,不过亮度和色彩都好很多

网友:
确实改了的色彩不如原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的显示器和电视都是灯管的,就是费电和发热比较大,电视三百多瓦,显示器也有100w,不过亮度和色彩 ...

我家的电视也是,老款的京东方42寸,差不多200W,现在的LED才几十W,费电很多,但怕改了LED显示不好,伤眼。以前刚出来LED电视的时候,隔壁的买了就说他的电视看的眼不舒服。

网友:
我都后悔改了,还是CCFL背光好些。要改也一定要买好的背光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省好多电啊,亮度调低了还不热,不过我看字的还是用灯管的舒服,正白led的色温还是偏高调不出灯管那黄了 ...

显示器可以在软件里调色

网友:
我以为是改的那种大屁股的那种老显示器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B:
买点高显色的,或者4000k的LED都行,单独调节色温就别想了

老哥,请教一下高显色的LED背高怎么买呢?网上买LED背光装上后颜色偏蓝白,看起来很不舒服,原背光是光管的

网友:
灯管的始终比LED的好,主要是不伤眼。LED的优点就死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还是喜欢灯管的那种,看着舒服,特别是用电脑显示器看电影的感觉,家里的电视看着都没有那种感觉了 ...

以前我有个龙管的dell  CRT显示器,  看电影老舒服了。。

网友:
有个lg的led背光,号称ips。 还有一个飞利浦的lcd背光,va面板。刷新率方面确实lg的ips强,日常使用还是飞利浦的va看着舒服,字体边缘平滑颜色也没那么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