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P118 120V充电器改装220V

楼主(2020-04-28):
良明P118 120V充电器改装220V,  目前进展:去掉压敏电阻,跟换大电容400V  通电红灯闪  不充电,用110v试机正常。不知道哪的问题,有经验的前辈给分享一下成功经验,感谢啊!!

用110V试机正常

用110V试机正常

改220V后试机红灯闪

改220V后试机红灯闪

良明P118 120V充电器

良明P118 120V充电器

网友:
R7 R8阻值x2试试

楼主:
启动电阻和220V充电器的是一样的都是750K的
不是启动电阻的事情

网友A:
不用重新绕变压器?

网友:
这款充电器是单电容的,改220要换变压器,那种绿色的充电器是双电容的好改

网友:
这个不好改吧!大电容端只有175V,如果是300V的可以改。求教中

网友:
我也觉得要换变压器

网友:
可以参考本论坛改松下110V变压器的帖子,还要改其它地方。需要电路分析。

网友:
可以改成21V充电吗?

网友B:
P118应该好改吧,我见X鱼有很多改好的

网友C:
闪一下应该保护了,没烧?

最好把前级电路画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一下应该保护了,没烧?

最好把前级电路画下看看!

不会烧,启动电路和220v的电阻是一样的
就是启动后ic启动脚会有近30v的电压,正常110v是12v,人为12v供电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重新绕变压器?

重绕太麻烦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18应该好改吧,我见X鱼有很多改好的

不知道具体怎么改的,研究了没有成功,但是不会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一下应该保护了,没烧?

最好把前级电路画下看看!

不会烧啊,这个启动电路和220的是一样的
感觉就是电压高了在保护着,不知道怎么改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烧啊,这个启动电路和220的是一样的
感觉就是电压高了在保护着,不知道怎么改参数 ...

参数米沃奇M12充电器修改方法吧,你的修改方法被人“故意”误导了,正确方法是:
1、压敏电阻不能拆,要换成10D471K;
2、前级电容要用400V50uF以上电容并联;
3、低压侧电压不正常,需要改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数米沃奇M12充电器修改方法吧,你的修改方法被人“故意”误导了,正确方法是:
1、压敏电阻不能拆,要 ...

你好,压敏电阻要不要都行吧,大电容已更换400V/100uf 。低压侧的电阻不知道改哪里,请给予指导

网友:
为什么要买110伏的呢,好像220伏的一百多也可以买到,也不贵啊。很多110伏改220伏的,即使改好了也不好用,不是发热大就是有其它问题。建议不要浪费时间了,采取以下办法解决:上策,把它卖掉,再买220伏的。中策,有用通用充电器给良明电池充电的,只要接一个识别电阻就行了,网上可以搜到办法的。下策,用直流电源加一个恒流恒压模块,调好电压电流,直接给正负输出极充电,我的良明P104电池就是这样解决的,不知P118是否可以,如果不行,加个识别电阻应该可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