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山寨sfc风格的usb手柄

楼主(2020-04-28):
买它主要是看中它不用安装驱动,直接插电脑和手机使用,还有就是很便宜。但是到手后,发现十字键手感极差,不能斜方向按,对比了一下手里的xbox360手柄的十字键,其实两者尺寸大小差不多,但是这个手柄的十字很矮导致手感不好,导电胶反弹也不好,好奇拆开看看里面是怎样的。

拆开后第一感觉是导电胶发出的气味有点冲鼻子(或者是壳里的气味,没有细闻),然后就是LR键成本控制得很好。用它玩动作类游戏就别想了,玩玩战棋之类的还是可以的。

外观

电路板和LR键

十字键对比,看上去比xbox的大一丢丢,但高度比xbox的差很多

楼主:
刚好有个坏的手柄,把它的导电胶移过来使用,修剪了一下,但没有固定位孔卡住,手动安装电路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否则按下去没反应

现在手感终于硬了一点点,相比较原来的导电胶。

楼主:
再更新一下,换尺寸不对的导电胶后,还是有点接触不良,最后解决方法是,换回原来的导电胶,但在十字键和导电胶之间剪了一小块叠了四层的纸片,,现在手感好用多了,十字键接触良好,又没有原来的那么软。

网友A:
用几块钱的手柄跟几百块的比,有点耍流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块钱的手柄跟几百块的比,有点耍流氓哦

因为我就只有一个手柄能作对比。。。
这个手柄不小改一下的话,那十字键根本没法使用(有时候按下和右会没反应)。
小改后已经能正常一点的使用了,现在主要用它来连接手机玩老游戏。

网友:
玩少了,咸鱼上收垃圾手柄回来自己弄一下比这便宜货好多了

网友B:
除了牛屎。还有哪些元件。怎么没看见?高科技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牛屎。还有哪些元件。怎么没看见?高科技产品啊。

正面一牛屎,背面d一晶振,一电容,电脑和手机免驱动

系统里的硬件ID显示
HID\VID_081F&PID_E401&REV_0106
HID\VID_081F&PID_E401

网友(2020-06-16):
又是牛屎芯片手柄!!差评走起!!

网友(2021-05-09):
外观好像以前任天堂的手柄,小时候玩游戏机满满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