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AOC17寸的老显示器,又见大螃蟹了,当年的AOC质量真不错,还没坏~

楼主(2020-04-28):
把一台坏的17寸改了LED背光后,另一台好的AOC也想改一下背光,那就拆来看看怎么样先吧。

拆开发现驱动芯片又是螃蟹方案,看来这芯片是什么都做啊。
用得是LG的显示屏,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电容爆的都没有,算了,不换背光先,将就用着,坏了再换。

网友:
老的萤光管能用还是先用着
TB上买的LED没老管护眼

网友A:
帮别人装电脑装了十多年,基本90%都是用AOC,还真的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别人装电脑装了十多年,基本90%都是用AOC,还真的没坏过

是啊,AOC的品质还是可以的。国内算是物美价廉了,但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屏幕是友达的

网友:
话说我有个戴尔19寸显示器背光坏了,没时间折腾。

网友:
AOC可是当年的销冠啊,话说这质量这么好,厂家要饿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AOC的品质还是可以的。国内算是物美价廉了,但效果不怎么好。

效果比HKC强

网友:
HKC就是山寨起家的,06-08年的时候公司用这牌子的15寸液晶,外观倒是挺好看的,铝合金支架玻璃面板,但显示效果渣得一笔,这几年猛打广告做起来了,但质量也不怎么样。AOC是显示器代工大厂,飞利浦都是AOC代工,质量还是靠谱的,不过现在低端的也缩水了,做工没以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别人装电脑装了十多年,基本90%都是用AOC,还真的没坏过

08年攒的电脑,连着打了3台AOC,都有亮点或者坏点,最后换成了飞利浦,完美屏,到现在一直正常服役,不得不说飞利浦的质量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年攒的电脑,连着打了3台AOC,都有亮点或者坏点,最后换成了飞利浦,完美屏,到现在一直正常服役,不得 ...

后来的飞利浦都是AOC代工的,好像显示器都是AOC销售的吧,LCD还算是耐用的,就是效果多数都比较差。

网友:
人来人往各领江湖 多少年

网友:
dell 联想也是AOC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年攒的电脑,连着打了3台AOC,都有亮点或者坏点,最后换成了飞利浦,完美屏,到现在一直正常服役,不得 ...

我自己是用过两台飞利浦的,一台不是AOC代工,后面一台是AOC代工,之前那台烧过电源板

网友:
灯管的屏看着舒服点,还是怀念显像管,看一天都不累

网友:
有屏幕有高压电么?一直不敢拆啊!

网友(2020-06-26):
AOC是不错的!!用了10多年都没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