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把旧水桶上的“满水报警器”拆下来加装到新水桶上

楼主(2020-04-28):
收集净水器排出的废水可以拿来冲厕所或者洗拖把。家里有个水桶就是用来收集废水回收利用的,现在那个桶太脏扔了就换了个新水桶,所以就要把旧桶上面的“满水报警器”拆下来改装到新桶上。

“满水报警器”是我DIY的,它能在水桶收集满水后发出“吱”的一声提示,提醒家人提前倒出废水防止溢水。

这是装在旧水桶上的“满水报警器”,左侧是报警器主机,右侧锂电池:

现在将该报警器完整拆下(蜂鸣器加了一片塑料防止进水):

这是报警器主机,底部有电源接口(红正黑负):

这是报警器探头(报警器工作时,探头遇水就会发出提示音):

新换的水桶:

万能胶粘好报警器主机:

粘好电池,吹风机辅助固化胶水:

探头粘在桶内壁合适的位置,当水快满没过探头时,报警器就会发出提示音:

固定好报警器线缆,报警器安装完成:

有人会说报警器探头泡在水里,探头容易因电解作用而腐蚀导致失灵,其实大可不必担心这一点,万用表测了一下探头的短路电流只有0.2uA,实际浸水电流更小,再加上浸水时间短,腐蚀作用可忽略不计:

报警器电路原理图:

该报警器采用14pin的YTE1408芯片作为核心部件,接线方式如图所示。1、14分别接电源负极、正极,11、12短接与2号分别接蜂鸣器两脚,6号线作为触发线,电源接通时,如果给6号线一个电平信号,蜂鸣器就会“吱”一声提示。

网友A:
简单可靠!

蜂鸣器是无源的?

网友:
真不错!简单好用。
如果有反相电路,水满了就不报警了,可以用在马桶上,避免有的马桶一直流水,没法注满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在哪里找到这个芯片的引脚说明的?网上好像很难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可靠!

蜂鸣器是无源的?

无源蜂鸣器

网友C:
只响一声,如果没听到,那不就麻烦了

网友:
乾坤大挪移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哪里找到这个芯片的引脚说明的?网上好像很难找到呢

度娘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只知道这是个消防应急灯芯片,报警器功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响一声,如果没听到,那不就麻烦了

“吱”一声还是很响的,除非有大的噪音覆盖

网友:
以前我用玩具枪的发音模块和干簧管浮子也做过这样的东西,但经常是桶里装水的速度快于用水的速度。后来索性把废水管塞到下水道了。

网友:
YTE1408芯片估计不好找,但可以用5V有源蜂鸣器+三极管放大来实现。

网友:
朋友的创意不错!~

网友(2020-09-09):
论坛里果然是藏龙卧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