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闪迪颗粒 开卡求助

楼主(2020-04-28):
只识别了1024M,这种是不是救不了?短接点是U卡口边上没错吧,需要什么开卡软件?完全是小白向各位大佬学习

楼主:
没有正常认出容量,是不是短接问题,我现在试试找两个软电线短接试试

网友:
软件里只认1024mb很正常

楼主:
不知道怎么找合适的开卡版本,还得学习学习

网友:
设置颗粒型号 盘容量 然后开卡啊

网友A:
SM2258XT_SNK-BiCS3_PKGR0813A_FWR0809B0_Beta

去找这个版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_SNK-BiCS3_PKGR0813A_FWR0809B0_Beta

去找这个版本开。

找来找去只有量产部落才有下载的,要是6块的注册会员就能下载就开了,可惜要年费会员,为了一个破盘不值当。
不折腾了,最后还是感谢你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_SNK-BiCS3_PKGR0813A_FWR0809B0_Beta

去找这个版本开。

非常感谢,wxbox#189.cn

网友B:
来用我这个看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用我这个看看可以不?

经过两三分钟,跳出这个错误提示:

这是我各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用我这个看看可以不?

Check ISP Mode fail (7A)    Vendor command flow fail
错误提示

楼主:
经过设置flash clock:100MHz,不再提示7A错误,并识别出了正确容量出现如图:

但DG分区里还是只能识别1024M,白高兴了

楼主:
重新拨插,DG正确识别容量,捡回一块固态,感谢所有给予帮助的人。

网友:
同样的问题,找了好久

网友(2020-06-03):
引用 网友B:
来用我这个看看可以不?

谢谢,搞好了假金士顿。

网友(2020-08-13):
好东西啊,可惜我m币不够

网友(2021-06-25):
引用 网友B:
来用我这个看看可以不?

正需要这个,可以发个链接什么的让我下载吗,M币不知道怎么还是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拨插,DG正确识别容量,捡回一块固态,感谢所有给予帮助的人。

正好需要你这个开卡工具,能发个链接下载吗,M币不足

网友(2021-10-10):
没有M币。。。。。只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2258XT_SNK-BiCS3_PKGR0813A_FWR0809B0_Beta

去找这个版本开。

想请教大佬 怎么找开卡工具的型号 2258XT的开卡工具很多 不知道怎么通过芯片找到开卡工具的版本 请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