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元钱的无线开关贴拆解

楼主(2020-04-28):
论坛里发的开关,以前都要十几元,其实用不上,也就没下手,前几天看到有7元多就可以买一个,
你懂得,弄来弄去5元钱一个,买了几个回来玩玩,估计还有人2元钱能买到。

先上开关,薄薄一片,内装7点电池一节

按键盖和底盖是卡扣连接,一拉就掉,不会拉坏

曲里拐弯画的天线,原件不认识,也就不搜索了以免误导别人

是不是可以补原件 实现三开 ?

背面光溜溜的

LX2245芯片,搞么子用的?
是不是和那种遥控闸门用的一样的遥控芯片?

13.560MHz 不是443 也不是315 ?

主体开关,单开和三开用一样模具

单开的

一样是活卡扣

这么简单,补几个原件不就可以三开了么?

一看背面,当我什么都没说,我的技术还达不到能补这么多东西

空位子很多,需要补的地方和旁边的应该是一样的元件

遥控接收芯板吧?

接收板背面

BT138 800B

芯片没有字

吃灰ing......

网友A:
两孩子不上学,住一屋,天天晚上开关灯都要划拳争论好久。

碰巧前几天看到吾折天价的7.8元无线开关,就买了一个,当时不知道就当天有效,否则还要再买一个把自己卧室的灯也换了。

网友B:
补几个原件就可以三开了!

网友B:
居然有多个不同版本!

  我的是1527的

网友B:
品牌:正芯微
型号:LX2245
封装:SOP14
全新原装,厂家直销,量大从优!
产品描述:LX2245是一款低成本集成射频传输的无线编码集成电路,芯片工作频率在300MHZ-450MHZ之间,在传输功率。工作电压和工作温度方面有着显著的优点。有2种工作模式:省电模式和正常模式,通过烧写配置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孩子不上学,住一屋,天天晚上开关灯都要划拳争论好久。

碰巧前几天看到吾折天价的7.8元无线开关,就买 ...

是的,买少了,不过我就只有2账号,准备把父母的也开通账号,平时养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几个原件就可以三开了!

手头没这些元件,外壳也不好改,不普通的那种开关外壳,是活扣卡在框上的。

网友C:
我买了三个,家里老人起夜不方便,直接飞线到另外的开关里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多个不同版本!

  我的是1527的

你是说芯片么?我还有一个在路上,下午能到,到时拆开看看一样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正芯微
型号:LX2245
封装:SOP14

还可以烧写?读出来的bin如何编辑?还是说自己重新写代码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三个,家里老人起夜不方便,直接飞线到另外的开关里很好用

我经常推荐各种东西给朋友,他们都说用不上不买,每次我他们看到实物后,又喜欢,就来拿走,这次我不准备吭声了,拿回老家给父母用。

网友D:
背面元件不用全部补齐,只加可控硅、和可控硅栅极线路上的驱动元件就行
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其实是三路供电电路,可以实现三路输出只要有任意一路接负载,开关就能正常工作
不补的话,只要保证中间L2必须接负载就行。
(假如L2接的灯具出现故障,L2负载开路,整个开关就会失灵,L1、L3也无法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面元件不用全部补齐,只加可控硅、和可控硅栅极线路上的驱动元件就行
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其实是三路供 ...

好的,我试试研究一下怎么玩

网友E:
撸了2个,昨天装了一个,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今天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了2个,昨天装了一个,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关键不知道芯片,其它配件好找

网友:
LX2245是一款低成本集成射频传输的无线编码集成电路,芯片工作频率在300MHZ-450MHZ之间,在传输功率。工作电压和工作温度方面有着显著的优点。有2种工作模式:省电模式和正常模式,通过烧写配置进行选择。

我的上午也到了,还没拆,试试补三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便宜啊

红包加返利,二-四块钱能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红包加返利,二-四块钱能到手

嘿嘿便宜是便宜,暂时没地方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