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驰伟的插牌

楼主(2020-04-28):
前几天看了不知哪位大神的贴子撸了个普彩的带1米线的插座,5块多一点,好像质量也还可以,前天偶像又看到了一款名叫驰伟的1米带线插座,价格和普彩的一样,正好有1块多的红包无处使用,遂拿下了,到手4块钱吧,现拆开来看看!
包装还算精致、正规,厂名厂址各种参数都有
外观、说明书,还有两片贴墙的双面胶贴,塑壳做工还算精致,磨砂的,外壳用料也还可以

内部结构,插孔的簧片用的是黄铜的,宽约3.6毫米,厚度大约是0.56毫米
连接线是铜线,应该是 0.75的线,刮开呈黄色,有金属光泽,三眼插头也是铜的,刮开看了!
小结:整体质量还可以,带1米铜线5.8元钱包邮,这价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价位还可以。

网友A:
农场红包加驿站红包可以免费拿,之前有红包也想入无奈家里排插实在太多了,想想还是用在它处,看拆解图下次如有红包可能会入,这排插新国标线材是1平米的可惜短了点

网友B:
是不是很薄软的外壳

清风的也是这幅德性

现在几个大众品牌中:外壳材质还是得力的最好,铜条公牛的比较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很薄软的外壳

清风的也是这幅德性

外壳不软也不薄,磨砂的很有质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场红包加驿站红包可以免费拿,之前有红包也想入无奈家里排插实在太多了,想想还是用在它处,看拆解图下次 ...

嗯,量了一下,插头到进插座外壳处的线的长度是0.95米,如果加上到插座内部开关位置那部分的话1米也差不多,没有虚标!

网友C:
指示灯加接了2极管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加接了2极管是亮点。

厉害,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我都没注意,确实是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

网友:
非知名品牌,做工、材料较为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