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惠普951墨盒,

楼主(2020-04-28):
最近孩子在家上网课,打印机工作量太大墨盒用完了,本来想着加墨试试,结果加上之后打印机还是报故障,应该是原厂芯片搞鬼,无奈在万能宝淘了一个兼容墨盒换上,打印机工作正常了。换下来的这个原厂墨盒就拆开研究研究结构。手机发帖也不知道怎么编辑图片和文字,大家随意看看吧。
之前听说里边有海绵啥的存蓄墨水,可是这个拆了之后里面没有发现海绵,图中的塑料袋类似一个气囊,口子贴在白色圆圈处,圆圈连接外壳凹槽接通至墨盒接口上方的洞洞处,个人猜测是用来在清洗喷头时给墨盒加压用的,贴纸下面另外一根凹槽通过单向口直通外界平衡气压。芯片扒拉下来了,跟墨盒内部没有任何联系,估计就是跟打印机通信记录墨水使用量的,感觉到寿命了就锁死不让用,话说耗材太黑了原装的要好几百。
最后问个问题,兼容墨盒能不能加墨使用?或者有没有办法搞定芯片让他允许多次加墨使用?对了,打印机是惠普officejet8100,坑爹的货,只要有一个墨盒缺墨就不给打印,只能都有墨才能工作。

网友:
带芯片的 把芯片破解了 就能用了 网上有卖 破解完的 然后就可以重复加墨了 喷墨的机器换一次墨水 肉疼
建议买墨仓式的机器 耗材便宜多了(就算用原厂的都没多贵)

网友:
打黑白多,用黑白激光吧,1分钱一页,买之前要注意加粉成本就好。入手打印机都是先研究好酱油贵不贵,酱油贵的话就是入手了一个烧钱的主

网友A(2024-02-29):
楼主,我的打印机加墨了还是不能用,也是这个墨盒,能否将芯片清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打印机加墨了还是不能用,也是这个墨盒,能否将芯片清零啊?

不如直接买过一个新的呀,毕竟厂家也要赚钱的。你自己加墨又不能保证打印质量

网友:
我用的4825,墨盒型号47。算是墨仓型比较耐用的了,黑色可以打印1300张。现在墨盒已经报警了,加过两次墨了。app报错但是能一直用。现在只要看着颜色不对就知道缺墨了。据说加10次左右就不行了。好在原装墨盒也不贵,一对也就百元能用很久

网友:
HP的打印机,不管是激光还是喷墨,都是最坑的,没有之一,之前有消费者起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