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没落的诺基亚E73拆机修尾座

楼主(2020-04-28):
这是个垃圾桶里捡到的手机,因当年没玩过E73,所以拿回家看看,插充器无反应。
单测电池0V
或许是充电识别的问题,没原配适配器只能电池单充后试试能开机吗?
结果可正常开机,换了几个其它的5V适配都不行,摆渡有人说是7.1V, 一狠心加到12V也只有0.003mA

手机能开机但不能充电,估计是尾座问题(摆渡也说E73尾座易坏),
现在这类货开机不易。不能轻易拆。
必须先用玩具表确认后再定:
1、二数据针通而不短路,二供电针不通也不短路
2、确认二供电针是开路在尾座处而不是在芯片等处,那拆机能搞定。

拆开后看到,尾座早就修过了,重新再焊,人老了眼睛不行了,焊了1个多小时才搞定。

网友A:
E73没用过,用过一段时间的wp

楼主:
引用 网友A:
E73没用过,用过一段时间的wp

这机耗电可以, 3.5G网速也不没落

整了一天, 最后发现塞班的微信服务器2017年底关闭了。
这机废了。

网友:
用过诺基亚e63感觉挺好的,现在还怀念那时全键盘塞班系统时代。

网友B:
主镜头不错,有自动对焦,我以前有过类似E6简配版,虽然分辨率480线,比6120的240线多,800万像素,但是主镜头没有自动对焦,只有1米以外无限远固定对焦。

网友:
micro口的总算能充电了,当年用5800也是miicro口的,充电竟然是另外的小圆口,诺基亚也是不开窍啊

网友:
插个大点内存卡,当成行车记录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镜头不错,有自动对焦,我以前有过类似E6简配版,虽然分辨率480线,比6120的240线多,800万像素,但是主 ...

诺基亚的镜头E73在诺机中算可以,但比索爱差多了,09年的C510比它强多了, E73比索爱750还差些。这不是诺基亚的强项。
不过E73  3.5G的W网是真正的手机网,耗电和辐射,就是今天的4G和5G都是无法比的
可惜了今天的E73  再也不能用微信了,要不买张联通可也玩些时候,
17年底移动淘汰3G  T网,移动2G 与4G、5G共存。
今天试机发现上海联通没有G和E网了,联通3G、3.5G、4G、5G共存(与时俱进)

网友C:
没用过诺基亚,一直都是国产低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诺基亚,一直都是国产低端机

今天再用它,屏幕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