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TE8手机内存扩容量

楼主(2020-04-28):
华为NOTE8手机买来用了好几年了,屏幕大,分辨率也高,使用起来十分方便,虽然有时带着有点大。安卓手机使用几年虽然也有时常清理内存,64G的内存(实际容量没有那么大)也明显感觉吃力了,好几次看过几次贴子可以扩容,原本一直想买个64G或更大点的卡,想想5G 都来了,算了吧,也快要换机了,刚好手里有个32G一定要选择高速卡我选的10速的,电话卡拆除外壳前要做个缺口方向的记号,以免装反方向前功尽弃,用电热风枪或打打火机烘烤下有字一面一下就取下来了量好粘贴在TF内存卡上位置用502就可以了,制作好的成品现在装入看下,装的时候有点吃力,要慢点用务压进去防止损坏内部铜触点,现在开机看看,还可以吧,电话卡,SD卡都有了,现在可以使用了

注意动手有风险,小心要谨慎。做坏不包,做好就挣到了

楼主:
审帖不严,编辑不好,坛友见谅

网友:
我还把内部的存储拆下来换大的呢

网友:
我还把内部的硬盘拆下来换大的呢

网友A:
买根排线就解决的事,不用拆手机卡。

网友B:
这样有点厚了,应该磨下TF卡

网友C:
准备换手机的可以试试。

网友D:
现在支持SD卡的手机已经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根排线就解决的事,不用拆手机卡。

牛人呀,莫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有点厚了,应该磨下TF卡

稍稍有点,但可以接受,也想过去打磨下或用很小的热风嘴吹下那个TF卡,怕撑握不了火候,还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支持SD卡的手机已经不多见了

应该都还有吧,新机没有看过,一般都应该是手机卡和内存卡共用的,两者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换手机的可以试试。

可以试下身手

网友E:
很多人 磨坏了TF卡 ,搞坏了SIM卡,就是为了扩容
现在都不这么玩了,毕竟tf卡的读取和电路板上原生的存储速度差不少

网友:
某宝有卖磨好的内存卡,这样把卡槽搞坏了维修有一笔钱

网友:
我以前绿十字N4s,中兴z17mini,买过一个三卡合一延长排线,改装风险相对较低,不用磨存储卡和手机卡,如果太紧最多再买个托架,把盖子磨掉一点留出排线空间,弄个塑胶手机壳一般看不出。

网友:
换芯片风险太大了,我发现mate8是神机啊,我两年前买mate10的时侯我朋友mate8用了两年了,我用了一年多电池换了一个,他还在用,手机存储空间还被系统占用一部分,所以可用空间会小一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 磨坏了TF卡 ,搞坏了SIM卡,就是为了扩容
现在都不这么玩了,毕竟tf卡的读取和电路板上原生的存储速 ...

我只用来存歌和照相,加了个32G卡,没感觉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用来存歌和照相,加了个32G卡,没感觉有什么区别

是的 那就还好,app用起来不爽。拍照 听歌没毛病。
就是要当心sim卡触点

网友:
tfka应该稍加打磨 sim卡也可以磨点下去

网友:
我的华为现在有点吃力,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