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传说中的AIPC"脱胎换骨升级大改造

楼主(2020-04-28):
前文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401
写在前面:本次DIY属于废旧综合利用,疫情期间在家手痒痒,就拿一些之前的配件DIY了一波,所用配件非全新,前文中提到的快递是从学校创客空间实验室让管理老师帮忙寄的,毕竟家里存货不多。各器件来源:树莓派3A+及USB-HUB是2018年中美创客国赛参赛现场发的,后来项目升级就一直闲置了;屏幕驱动板前几年买来修平板电脑/故事机/点唱机屏幕用的,后来屏幕结构换了,也就没啥用了(这个板子只支持TTL电平,LVDS的屏幕用不了);做键盘的那个评估板算是老古董了,之前机器人正式方案设计出来并试制样机后就没啥用了,一直吃灰中.......
温馨提示:如果需要使用全新配件完成本次DIY,成本会很高,全新配件推荐做电视盒子/平板电脑之类的作品,DIY就是玩个欢乐,做自己喜欢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业余DIY,更新稍慢,但不会坑/鸽!
感谢大家的关注,喵喵喵^_^

网友A:
看了下 这个 改造成本也太高了八 实际上 就是用了个原来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 这个 改造成本也太高了八 实际上 就是用了个原来的屏幕

其实这个吧,也算是机缘巧合,我这边情况比较特殊:树莓派、USB模块是之前参加中美创客时候现场给发的,屏幕驱动板是之前买来检修平板电脑/故事机/点唱机用的,至少有3年了吧,后来接口啥的都变了,这个板子也算是废旧利用了(虽然长着LVDS的插针,但可惜电平是TTL的,不兼容),那个做键盘的仿真电子皮肤评估板早就没用了,主要是一旦成品上机了,这些评估板本质上就已经完成使命了,但由于内部管理以及专利问题,不能当做二手物品/破烂直接卖掉的,只能自己收着或者在内部再次利用
这次的DIY算是废旧利用大杂烩,如果买全新的部件这么做肯定成本很高了,全新配件我就做平板电脑玩了

楼主:
由于树莓派官方固件考虑到散热、节能、稳定性(主要是对+5V输入欠压时的系统可用性)等因素,默认频率(CPU、GPU、RAM)都较低,其中CPU默认主频700MHz,GPU350MHz,比较影响实际使用感受,因此可进行超频提高速度,使整个系统火力全开
在开始超频前,请注意下列警告:
1.一旦对产品超频,保修将失效!!!
2.超频后发热量会增加1倍,务必加装散热片(1.5cm*1.5cm,铝或铜鳍片)!!!
3.超频后长时间全速运行,核心将非常热,请慎防烫伤!!!
4.超频过程中对电力需求较高,原则上+5V输入不要欠压,推荐5V2.5A电源,数据线可使用快充线或直接在GPIO的VCC处输入+5V
5.强烈建议备份boot分区中的config.txt文件!!!
经实验,树莓派3A+可使用的最高频率为:
CPU:1500MHz,取消自动休眠
GPU:500MHz
RAM:500MHz
核心电压、GPU电压,RAM电压均调至1.2V,需加强散热
如下为调节相关设定的参数,该参数请在boot分区config.txt文件中调节:
#uncomment to overclock the arm. 700 MHz is the default.
arm_freq=1500
gpu_freq=500
sdram_freq=500
over_voltage_sdram=8
over_voltage=8
over_voltage_sdram_c=8
over_voltage_sdram_i=8
over_voltage_sdram_p=8

整个config.txt在附件中可下载,如果为树莓派官方系统(仅官方Debian可用,对Ubuntu或安卓无效)可直接覆盖您使用的默认设置文件
这里需要注意,该项目中屏幕分辨率需设置为800*480,如果需要按此设置,请修改boot分区中config.txt如下区域:
# uncomment this if your display has a black border of unused pixels visible
# and your display can output without overscan
disable_overscan=1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to adjust overscan. Use positive numbers if console
# goes off screen, and negative if there is too much border
overscan_left=16
overscan_right=16
overscan_top=16
overscan_bottom=16

# uncomment to force a console size. By default it will be display's size minus
# overscan.
framebuffer_width=800
framebuffer_height=480

# uncomment if hdmi display is not detected and composite is being output
hdmi_force_hotplug=1
# uncomment to force a specific HDMI mode (this will force VGA)
max_usb_current=1
hdmi_group=2

#hdmi_mode=3
hdmi_mode=87
#hdmi_cvt=<width> <height> <framerate> <aspect> <margins> <interlace> <rb>
hdmi_cvt 800 480 60 6 0 0 0

楼主:
五一节期间帮家里面打扫卫生,修理电器,就是油烟机、电风扇、电磁炉一类的东西清灰清洗,稍微耽搁了一些,,今天得空,跟大家分享一下后续的DIY过程
下面进入正题
树莓派3A+仅有1个USB接口,远远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因此加一个HUB进行扩展,分配接口用途如下:1个内置接口连接键鼠模块(接在DSC的USB端口上),三个外置接口用于扩展,考虑到供电可能不足,将HUB上的VCC和GND找到(这个HUB上是两大块覆铜,刮开焊线即可),连接至树莓派的GPIO的供电上,机内空间有限,将HUB拆壳,锯掉多余的接口|(之后打飞线连接),剪除原数据线备用

HUB打好飞线,树莓派连接至供电单元(本机采用12V转5V2.5A模块)正是安装前先测试树莓派,如图连接在PC显示器(带有HDMI的电视机也可以)上即可

将模块初步连接好,放入机壳,很凌乱,后面将整理线路

线路整理完毕,通电测试,启动(BOOM,划掉)

一阵操作猛如虎,上之家,arduino开发毫无压力,桌面萌萌哒哦

下面再次检查线路稳靠后,安装键盘模块

机器上的接口如下图,左侧3个USB接口,后面为电源输入及总开关,这个电脑由于树莓派的电源特性,算是AT模式了,插入电源后打开总开关,主板通电启动且屏幕亮起,关机时,软件关机(仅起到保存数据、结束进程作用)之后屏幕常亮(其实为灰色的),此时关闭开关,整机完成关机

还记得之前主板上的闪存吗,翻出来一个U盘主板(安国2199方案的),顺手做个U盘,方便导一些小文件

量产之后插到这台迷你小电脑上测试一下,速度还可以,喵喵喵

楼主:
至此,“传说中的AIPC脱胎换骨升级大改造”项目结束,谢谢大家观赏,欢迎大家讨论、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