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上海红心高配双杆挂烫机

楼主(2020-04-28):
见能拆就拆,妹妹公司发的挂烫机。拎手机蛮重的,以为有料,没想到真有料,还是混泥土料,一块估计5斤左右。

网友A:
底座不重,就会翻的。 混凝土是最便宜增加底坐重量的方法,我有不少座地灯,都是里面一大块混凝土在底座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座不重,就会翻的。 混凝土是最便宜增加底坐重量的方法,我有不少座地灯,都是里面一大块混凝土在底座内: ...

那是,好点的就用回收橡胶,再好点的才用配重铁

网友:
最好用纯净水,减缓水碱问题。楼主说的回收橡胶配重成本应该最低,不少栏杆底座也用耐水不生锈。

网友:
配重还有个壳子,总比一大坨强,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滚筒洗衣机,背着好大一坨水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