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到手8元左右的小风扇。

楼主(2020-04-28):
原价19.8元,淘金币抵扣0.59元,返138个集分宝,刚好我车库的工作台少个风扇,刚好看见就买了,试了一下风量还不小。拆了看看。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有没有链接啊,也想搞一个。

网友:
这种马达是发烧级的!

网友:
罩极电机,可以了,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网友:
之前买了一个20+,一个夏天没过去,突然一天不转了,然后也没发现,应该通电很久,突然砰的一声冒烟跳闸了,吓死

网友:
8元真便宜,我13年买一台一样的花49元,不过质量不错,现在还在用

网友B:
声音也是杠杠的

网友C:
罩极,不错,价格挺好,如果是铜线就更超值了,这比那种微风风扇要好多了,还可以方便的加调速,很好,有没有的链接也发来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有没有链接啊,也想搞一个。

现在没有10元的卷了
小风扇迷你床上学生宿舍家用台式摇头夹扇夹床头小型办公室电风扇 【包邮】
【在售价】19.80元
【券后价】16.80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VRtJf3c
-----------------
注意,请完整复制这条信息,$n31F1NYowMO$,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罩极,不错,价格挺好,如果是铜线就更超值了,这比那种微风风扇要好多了,还可以方便的加调速,很好,有没 ...

现在没有10元卷了
小风扇迷你床上学生宿舍家用台式摇头夹扇夹床头小型办公室电风扇 【包邮】
【在售价】19.80元
【券后价】16.80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VRtJf3c
-----------------
注意,请完整复制这条信息,$n31F1NYowMO$,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也是杠杠的

声音不大。

网友:
大排风扇用的短路环罩极电机,建准风扇里只不过变成圆形两绕组。以前姥姥家里有一个,带两档调速,一般放在厨房偶尔用下。

网友:
这马达发烧量肯定也不低。

网友:
这是丰田和奔驰合资产的风扇

网友:
前段时间有9.9的usb摇头风扇,过去这么久了,有拆机的吗?我的锂电风扇快20个了,就没有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10元的卷了
小风扇迷你床上学生宿舍家用台式摇头夹扇夹床头小型办公室电风扇 【包邮】
【在售价 ...

感谢回复,这个价格就无爱了。10元以下考虑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罩极,不错,价格挺好,如果是铜线就更超值了,这比那种微风风扇要好多了,还可以方便的加调速,很好,有没 ...

问下这个咋调速?淘宝上那种10块多带插头的那种可以调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这个咋调速?淘宝上那种10块多带插头的那种可以调吗?谢谢

台灯那个调光的就行,就是动静大
或者用电容串联上

或者用电感串联上

不过调速时候注意电机的散热,这种非变频电机使用这几种方法调速要注意散热,否则容易烧电机

网友:
发热大,润滑油容易干,主轴要经常加润滑油。基本一个月加一次,不加就回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