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papago p1w暴毙,换了3颗电容,只有屏幕有微微背光---

楼主(2020-04-28):
电容正负极确认没问题 焊点也没问题 下一步应该检测哪里?

网友A:
我的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也是换了没有起效果,感觉还有哪里电路问题没有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也是换了没有起效果,感觉还有哪里电路问题没有查出来 ...

对啊 换新的还得重新走线 能修好最好 这机器挺不错的

楼主:
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