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二手配置多少钱

楼主(2020-04-28):
正在挑选二手电脑,请问值多少钱,谢谢了

网友A:
800,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紫薯布丁

哦,谢谢了!主机卖家要1000呢

网友:
字数补丁啊

网友B:
闲鱼上挑你附近的,其实你也不用看其他的,鲁大师评分在10万以内的,每10000分  100块左右(22液晶但作为基准,1t硬盘或者是128的固态,双硬盘加点,)10-15万分的打个8-9折扣,15万-20万分打7折左右。
显卡看分数,2万左右的在120-150之间,低于1万的都是垃圾卡或者是整合显卡,价值基本可以忽略或者给给20-30.

看过你的配置,
如果要求不高的花,可以考虑买一套A8或者说A10的套装,大概150-200,1666的内存来4G*2,100块左右可以搞定,买给新的固态100,这个英雄联盟开低效果应该可以跑,一般网页游戏啥的都没问题,基本使用够了。而且功耗很低,非常省电,估计也就是120w左右。
   你的旧配件挂咸鱼,cpu,显卡,主板,内存 一起150左右吧,这样你投资200左右就可以日月换新天了。
还有就是买台600-800。鲁大师评分在7-8万左右的二手电脑,附近的个人转让的,不会有洗水板的。
   你的旧电脑旧难买了,估计整套200-300之间吧,你的硬盘值点钱,挂380。整体投资300-400块。
   我在闲鱼上收过两台了,一台去年5月收的我现在用的,amd三核心cpu,8g内存,r7 350显卡,128固态+1t硬盘,三星22显示器,送鼠标键盘 游戏手柄,700块。另外一台刚刚收的,I5三代四核,8g内存,gtx500ti ,戴尔24显示器,1t硬盘,罗技鼠标键盘,送无线网卡。600块。多问,敢于砍价,现在经济不好,二手都出的很便宜。不过也要留心,当心上当。

网友C:
CPU+主板+内存就值800+了吧    人家主板是B360也
CPU 450
主板300
内存150

更新,看错B365主板不值钱  一般都是B150或者H110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主机卖家要1000呢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主板+内存就值800+了吧    人家主板是B360也
CPU 450
主板300

收的价格和卖的价格是两码事呀,而且收的时候二手商默认是不计算机箱电源外设价格的,就是为了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挑你附近的,其实你也不用看其他的,鲁大师评分在10万以内的,每10000分  100块左右(22液晶但作为基 ...

哈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