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aoc显示器的奇葩故障求助

楼主(2020-04-28):
家里的aoc显示器,e952vn(19寸led背光,群康代工),很多年都没怎么用,最近因为上网课需要用,可是却出现了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第一种情况:通电屏幕显示aoc标志,此时显示器一切正常,开一天都正常,断电再通电都是正常。第二种情况,断电后过几个小时再开机,通电-背光灯会亮,此时屏幕黑屏不会显示aoc的标志(正常情况应该显示logo),然后电脑开机,显示器指示灯会转灯,背光灯会亮,但是屏幕还是黑屏,此时断电再通电还是这种情况不正常。断电长时间再开机就会随机出现上面两种情况,毫无规律,muc程序刷过还是这种情况,时好时坏,还有一个情况是正常情况下连有些显卡会出现(正常显示-黑屏1s左右-又显示-又黑屏1s左右。。。黑屏时指示灯不转灯),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给分析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驱动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大还是屏电路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或者是排线有问题

网友A:
既然软件问题已经排除了就是硬件问题呗,看着像是主控没有加电或者屏没有供电,查下这两个供电的情况吧,感觉是这两路里其中一路上的电容的问题,不行就把大电容都换一遍试试,反正也没几个

网友B:
你先排出你电脑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排出你电脑有没有问题!!!

这跟电脑没关系,屏开机不显aoc说明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软件问题已经排除了就是硬件问题呗,看着像是主控没有加电或者屏没有供电,查下这两个供电的情况吧,感 ...

谢谢分析,其实我已经送修了,不过送修那人估计没空修我这屏,五一节前我过去拿回来五一放假在家我再看看,其实屏没供电我感觉有可能,主控加电应该是正常的,因为电脑开机显示器会转灯而且背光灯会亮,借用淘宝上的驱动板图,这时好时坏真的恶心,不行就把这板买了,再不行就把屏换了,公司有个同样尺寸的lcd屏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可以扔了,留着伤眼。

网友C:
正常情况不开电脑不接信号  插电/开机 是会显示logo的  要是不能 说明显示器问题
接上电脑正常开机要是没显示 但是会转灯  用手电贴着屏幕看看能不能看见图像   TN屏幕能看见图像 IPS的不能  IPS 的只亮背光的情况是灰屏 tn屏只亮背光是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不开电脑不接信号  插电/开机 是会显示logo的  要是不能 说明显示器问题
接上电脑正常开机要是没 ...

谢谢朋友,不显logo肯定是屏的问题,这是tn屏,开机不显logo的情况下手电照也看不出来,而且背光亮的时候屏幕还是黑的不是白的,就像屏幕不通电只有背光亮,这种情况专业术语叫“白屏”?

网友D:
大概率是屏上逻辑板坏了,不是驱动板,是屏上自带的那块长条的薄电路板,重点检查不显示时屏保险上5V屏供电和vgh 19V左右和vgl -6V左右的电压,极有可能是屏供电升压电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屏上逻辑板坏了,不是驱动板,是屏上自带的那块长条的薄电路板,重点检查不显示时屏保险上5V屏供电和v ...

现在发现不开电脑,正常时开机:蓝灯-显aoc-显无信号-黄灯,不正常开机时:蓝灯--黄灯-蓝灯-黄灯(一直黑屏,背光灯期间会亮),也就是说不正常时指示灯显示也是有问题的,有可能驱动板是有问题。而且现在不断电源,只关显示器开关是没有问题的,据说待机0.5W也没多大功率就不断电源好了,暂时不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不开电脑,正常时开机:蓝灯-显aoc-显无信号-黄灯,不正常开机时:蓝灯--黄灯-蓝灯-黄灯(一直黑 ...

那你状态灯都不对,就可能是驱动板不正常了..还有看电源板供电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