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坛里的老师,这个遥控器是怎么样的结构?

楼主(2020-04-28):
一个遥控器,我没有看出来他是怎么把电炉装进去的,怎么能拆开?

网友:
不可能是全密封的吧!看仔细点,肯定有缝。

网友:
拆呀,看看里面有没有铜,有铜的话就卖铜啊

网友:
估计前面按键应该能拆下

网友:
大力出奇迹  往下仍呀!

网友:
后面那个大个一字槽用硬币拧一下

网友A:
后面那道缝,用一元或者一角五角硬币旋转,有惊喜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卡扣设计,没罗丝。

网友B:
找一个小塑料瓶,瓶底贴上双面胶,然后再贴到遥控器的一圈黑色方向键上,使劲拔塑料瓶,可以把遥控按键拔出来。如果一次拔不出来,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
这个装不下电炉吧,后面的缝,用硬币旋转

网友:
装电炉吓我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道缝,用一元或者一角五角硬币旋转,有惊喜

那个是装电池的,但是电路肯定不能从这里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小塑料瓶,瓶底贴上双面胶,然后再贴到遥控器的一圈黑色方向键上,使劲拔塑料瓶,可以把遥控按键拔出 ...

和我的想法差不多,遥控器四周没有肉眼能看到的接缝,只有可能是从最大的这个孔装入的,但是后背的位置有电池仓,前面有红外发射管,要想把电路定位好,电路板不好装配啊。哪位老师有拆过的经验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