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清理修复老录音机一台

楼主(2020-04-28):
在农村百姓家里五十块钱买来的,
通电测试一下能响.带仓门坏了 、内部灰尘很多 打开密度板子后盖发现整机木有做的,内部被改造过用电瓶通电 我给拆除了 机械部分拿出来清洗保养.整机没有故障几乎不用修 就是带舱门卡扣断了 我造了一个代替

网友A:
愣是没有看出来啥牌子的

网友:
这收录机被上一个玩家改成了木质外壳不错工,最起码木质箱体装喇叭,音质肯定比原先薄塑料装喇叭要强一些!

网友:
这种带苍的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愣是没有看出来啥牌子的

宝城牌,扬州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城牌,扬州产的

这个是高配置的双卡支持调音台  我那个低配

网友:
木头,这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