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SGL8022W?给6.9的美耐特小电磨改触摸无极调速

楼主(2020-04-28):
看到便宜没忍住又买了个6.9的美耐特小电磨,不能调速,用闲置的sgl8022?(这颗无字IC输出频率有31k,管脚跟8022一样)给加了个触摸无极调速电路。

网友:
楼主,有电路图吗,也想改个

网友A:
这个用起来肯定没有电位器的方便,连续调的方式,转速完全凭感觉,固定调的话又只有三个挡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起来肯定没有电位器的方便,连续调的方式,转速完全凭感觉,固定调的话又只有三个挡位。 ...

电位器的要开槽,懒人怕麻烦

楼主:
临时画的,凑合看

网友B:
这不是触控台灯的IC吗?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反推一下,那个科麦斯小电磨的五档调速控制板是不是也可以用于12VLED灯的调光了?那电磨的调速方式太别扭,我改锂电池时把里面的单键调速板拆掉了。

网友:
图标在前端单手可控,空间够??是不是竖个中指爽快点?

网友:
估计是台灯的触摸IC哈哈,不错不错

网友:
无字IC输出频率有31k,管脚跟8022一样)给加了个触摸无极调速电路

网友C(2023-03-23):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触控台灯的IC吗?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反推一下,那个科麦斯小电磨的五档调速控制板是不是也可以用于1 ...

锂电池内置估计空间够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内置估计空间够呛吧

您是指小电磨内部空间?确实太局限了。不过最终还是买了个低电压的280电机换下了原机12V电机,又把调速板还原回去了。当然调速板、机壳内部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改动和切除。

网友:
内置空间太小吧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但是小电摩调速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指小电磨内部空间?确实太局限了。不过最终还是买了个低电压的280电机换下了原机12V电机,又把调速板 ...

折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