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102A,我的怎没有R26、R27

楼主(2020-04-28):
我的怎没有R26、R27

网友:
不清楚。也不懂

网友:
我的也没有,R26,R27 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我的也没有
你这个bat+ 那里还多送你一个电容,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没有
你这个bat+ 那里还多送你一个电容,赚到了。

而且好像还有个电阻,但感觉好像是手工焊上去的

网友:
买的请说说使用感受吧,102a实际使用是啥体验?

网友B:
我买的102 不喜欢反显的屏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102 不喜欢反显的屏幕

102比102a还贵, 其实反光屏可以 调换下偏光片就改过来。
就是他家屏可视角度不太好, 反光屏醒目,嫌亮的用可以镍氢。

你的102可视角度如何?

网友:
这种表反应慢,不建议买

楼主:
智能档短接表笔3秒蜂鸣器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2比102a还贵, 其实反光屏可以 调换下偏光片就改过来。
就是他家屏可视角度不太好, 反光屏醒目,嫌亮 ...

102可视角可以啊

楼主:
找到哪位网友发的电路图

楼主:
这里的R26、R27是0欧的,意思是短接的,表里怎么能断开?

网友C(2020-08-16):
看评论说反应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评论说反应慢啊

评论可以乱讲,又不用负责。看视频,比较一下就好。这个8M的晶振,同样的测量速度加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评论可以乱讲,又不用负责。看视频,比较一下就好。这个8M的晶振,同样的测量速度加倍了。 ...

我的zt-102a到了。试了测量速度很快,反显屏也很舒服,没有坛友说的可视角度小的问题,相反可视角度很大且没有虚影。就是怕反显屏常亮背光太费电!能否把亮度调低些?怎么调呢?或者外界个小开关可以打开或关闭背光!请大神指点!这种反显屏关了背光是不是就看不到显示了呢?

网友:
改暗亮度就不推荐了,这种没有智能调节亮度的功能,在亮度高的地方用如果亮度不够就很麻烦。而且用镍氢充电电池本来亮度就低。镍氢电池可以连续使用40小时,相当于开机500次到自动关机。这个没有电池升压功能,估计到没电之前就点不亮背光了。改锂电或者3节电池供电感觉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