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修改版的简易助听器,优化了电路布局,有需要的拿去

楼主(2020-04-28):
这版本主要是优化了元件的布局,把电位器跟音频接口分开,未测试过,但连线是正常的,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有什么疑问就问原作者吧,具体我也不懂原理,只是做歌PCB分享出来
原作者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13

8P的打板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75s4aJVUJM34P-o_i7sYA
提取码:psp3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11楼有更新版本下载:

感觉搞8拼有点浪费用不了那么多,这次把我以前做的跟网上分享的板拼上去

SW3518说明
616版本T12双MOS版本

OLED版T12
简介:0.96“OLED显示T12恒温烙铁,数显温度编码器调温,采用PID算法加温,升温只需6秒。

数码管版本T12说明

30楼有更新:
上面图片SW3518里面有错误,现在已经修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XpVQycyqGOAoAndu_sYTg
提取码:fwts

补充内容 (2020-6-16 20:13):
OLED的T12,写入程序哪里,标注反了5V跟GND应该反过来

补充内容 (2020-6-18 01:42):
2020-6-18号更新下知道的错误
OLED版本的T12有两处错误。
1.下载程序的4个插针VCC跟GND接口反了
2.不知道为什么原作者没把OLED屏7脚CS的电路画上去

补充内容 (2020-6-18 01:44):
6月18日更新的地址,以后后续更新的地址都放这里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Hj3V6B1xwMDM7afV2Oliw
提取码:vrgd

网友:
楼主好人,这个问题之前有坛友提过,我也跟原作者反馈了,原作者没回复

网友:
这就是那个5元打8块这个吗,中间再放点东西!

楼主:
我是看了人家做出来的成品是这样,确实布局不合适,才修改的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仿制时发现:原pcb与配套的铝壳体有干涉,1.pcb宽尺寸40.8,铝壳宽40.3放不下;2.电位器与壳体固定螺钉部分干涉;3.pcb两边的贴片元件与壳体筋槽干涉。

网友B:
再提个建议,TP4056底部焊盘可以增加两排过孔,将热量导到背面的敷铜上,有助于更好的散热,我看那些充电小板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提个建议,TP4056底部焊盘可以增加两排过孔,将热量导到背面的敷铜上,有助于更好的散热,我看那些充电小 ...

这个提议好,辛苦楼主再改改。

网友C:
我也跟青柠檬i 反映过能不能拼板,但是回答的是 打样一块钱一片没必要拼板了。可能是他没时间。
这里感谢楼主、筛糠大侠、青柠檬i等坛友。让我们在无聊中又可以DIY。

网友D:
刚发现,原来嘉立创同一天只允许有一个人提交同一个板子,也就是说今天有人提交过这个板子的订单了,其他人今天就不能再提交了

楼主:
更新,增加充电芯片的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仿制时发现:原pcb与配套的铝壳体有干涉,1.pcb宽尺寸40.8,铝壳宽40.3放不下;2.电位器与壳 ...

给个具体壳体尺寸和要求我,再做修改吧,我看了下壳体前面固定的两个螺丝孔,如果都做到中间,应该放不下三个开孔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提个建议,TP4056底部焊盘可以增加两排过孔,将热量导到背面的敷铜上,有助于更好的散热,我看那些充电小 ...

已经添加了。看后面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跟青柠檬i 反映过能不能拼板,但是回答的是 打样一块钱一片没必要拼板了。可能是他没时间。
这里感谢楼 ...

其实拼那么多确实是用不完哈,打板一次就有40个了。建议还是自己学下立创的软件怎么用户,跟其他模块的PCB一起拼,那样一次打板就可以玩很久了哈。这软件用起来其实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发现,原来嘉立创同一天只允许有一个人提交同一个板子,也就是说今天有人提交过这个板子的订单了,其他人 ...

有这种操作的吗?我还真不知道哦。我更新了一个PCB。你赶紧打板哈

网友:
我打板有点早了。。。早知道打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仿制时发现:原pcb与配套的铝壳体有干涉,1.pcb宽尺寸40.8,铝壳宽40.3放不下;2.电位器与壳 ...

1.宽度是公差引起的, 2.确实是设计上没考虑到,3.v1.1版本修正了这个问题

主要这段时间太忙,也没时间去修正一些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发现,原来嘉立创同一天只允许有一个人提交同一个板子,也就是说今天有人提交过这个板子的订单了,其他人 ...

会被判定拆单,因为文件一模一样,回复你说清楚不是拆单,附上我立创开源平台的链接说明是开源项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提个建议,TP4056底部焊盘可以增加两排过孔,将热量导到背面的敷铜上,有助于更好的散热,我看那些充电小 ...

最好加上,不过没有也没事,为了避免发热,我加了二极管降压,4056的输入输出压差小了,发热不会那么严重

网友:
牛掰,做得很漂亮。
之前也是各种拼版,其实自己也就用一两片,最后手里剩下一堆空板子吃灰,送人还不够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