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烧糊了大家一般都是怎么维修呢

楼主(2020-04-28):
一块纯甲类车载功放不开机,查房有个东子烧坏了,看样子像一个中功率三极管,电路板走线 都被烧穿了,不知道怎么维修,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查附近的走线是接到那个集成块的,再查集成块引脚电路

网友A:
飞线加搭棚吧,烧这么一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加搭棚吧,烧这么一片呢

谢谢大佬,现在主要是不知道那个位置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