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金永点歌机 遥控接收问题。

楼主(2020-04-28):
求助:金永点歌机 遥控距离变近,需要靠近屏幕。有时还好使。经与其他机器比较。确定是接收问题。手持遥控器好使。
请问需要怎么维修。自己可以维修吗?

网友A:
换接收头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接收头就行了呀!

谢谢回复,请明示。有没有电路图?
我还没敢拆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接收头就行了呀!

已经换了接收头,好用了!

网友(2020-10-07):
楼主你好,这个点歌机的歌本还在吗?我这有台机器没有歌本目录,方不方便拍照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