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D-1T硬盘拯救数据,更换电路板和BIOS芯片

楼主(2020-04-28):
用来存放电影的1T硬盘

主要是用于保存电影的,不经常挂在电脑上,电脑突然间就不认识盘了,硬盘线路板发烫,硬盘就这么挂了

关键硬盘里面的电影是我积攒了好些年的,硬盘坏了不要紧,里面的数据重要啊,依据版号2060-771829淘了一块线路板

漫长的等待,线路板到了

新版号-005版本P1,坏的是-003版本A

但愿坏硬盘的BIOS芯片U12没被烧坏(Pm25WD020 2Mbit Single Operating Voltage Serial Flash Memory)

没用热风枪,管脚多上点锡就下来了

更换完成,箭头指向了1脚位置

关键的时候到了,期待能正常读盘

经过二次启动终于看到了盘符,运气还可以

硬盘检测:除了以前已有的C7警告,一切正常

虽然是2013年11月份的硬盘,但用了不到1000次,近2000小时,看来硬盘容量大风险也高

晒晒我所有的硬盘,除了一块WD1T、一块WD500G、其余都是希捷的盘,9块500G、1块250G、一块电脑上正在用的320G,D都是工地淘汰下来的电脑的,有的都将近10年了也没出什么毛病

最后是我拯救回来的电影明细,317个702G以备留念!

数据有风险,要及时备份。

-------END--------

网友A:
还有不少RMVB的,好多老电影现在不好下载。

网友:
还好解决了。我试着变为两块移动硬盘,其中一块挑机器,不知何故

网友B:
铁汁是你怎么判断出是电路板的问题,不是盘的问题?一盘能转不读盘,都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和我的想法一样,用一个箱子装硬盘,资料全存起来,我准备用专用的硬盘包装箱,能放24块盘,2块一组备份,每块500G或者320G,应该能存挺多的了

网友:
楼主用啥软件可以这样截图?

网友:
弄点零食的干燥剂,大多数是氧化电路板。

网友:
51找空也得去折腾一下我那1T希捷,存照片的,放在塑料盒子里的,上周拿出来读不了盘了,吱吱响,总共用了不会超过100小时10次,这寿命啊。

网友:
看箭头贴和说明签,楼主是个仔细人

网友:
笔记本的750G也是坏了,买板换上也不认,好像是BIOS损坏了

网友:
我下载的大多是720p和1080p的 而且全部是多声道 mkv格式 本想下4k的 可是我硬盘空间有限

网友:
慢慢你就会觉得这些所谓的资料都是垃圾了

网友:
不错啊 好多电影,有些老电影有洗版了,下点高清的,改善一下生活

网友:
就这些RMVB的电影现在看都是上个世纪的垃圾。

网友:
C7就是用垃圾sata线照成的结果,如果你电脑cpu核多,电影你可以用Pavtube HD Video Converter压缩成H265编码的视频,容量会小不少

网友:
那么多啊,看的过来吗,现在总感觉没时间看电影,真的没时间看啊。之前下载的好多电影都存着,就是感觉时间不够使用的。一堆工作都还没有完成,要养家啊

网友:
大部分都是十来年前的rmvb,而且看起来都是720p的,质量不怎么好都
收藏的话就要收藏好的
我现在都存1080p或者4k的265,音频的话dts或者杜比7.1,几年前就已经都把十多年前下的rmvb全部替换成这种高质量片源了

网友:
楼主,如果一个硬盘做从盘挂上电脑,造成电脑启机困难或长时间没反应,这个一般是电路板问题还是盘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汁是你怎么判断出是电路板的问题,不是盘的问题?一盘能转不读盘,都是电路板问题? ...

硬盘盘符消失,一开始以为数据线或是电源接触不好,一接触硬盘发现BGA封装的U5的背面位置发烫,电路板是有问题了,很幸运换个板子解决问题,要是盘或是磁头坏了也没必要花更多的钱去恢复硬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少RMVB的,好多老电影现在不好下载。

积攒了好些年的电影,遇到分辨率高的就洗版了,这块硬盘空间富裕也没删,也有些是VHS、DVD版的找不到更高的分辨率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