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IVOFUL x1移动电源拆机,有了馊主意~内置追踪器

楼主(2020-04-28):
之前boom了个定位器,只能低压供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48640&mobile=2

充电宝

参数

正面

打开

1进1出

主板很小

空载

2.1满载

超负荷,再多一点点就保护了

芯片,mp5016,注意,不是mps的!

mps的mp5016不是充电宝升压芯片,是“带过电压钳和反向阻塞的限流开关”。。。。。我也不知道是啥

可以见到电路很简洁,现在主流都是mps和英集芯了,电路简洁,功能强大。

背面只有一个dw01保护芯片跟电感

电池抠出来,喷码字应该被海绵胶挡住了

之前炸掉的定位器不知道有什么用,只能在这里废物利用了。内置进充电宝,挂在书包上挺好的

把没用的东西清理干净

锯掉(,实际不去掉也够位置)

测试还能用

比划一下

记住ImeI不要忘记贴进去了

装回原来的升压板不影响

移植天线,这种天线没有GND。。。

由于没有GND,我就直接一根电线了

接好电,负要接在GND,不要接在bat-防止过放或者别的奇奇怪怪问题导致事故

搜星。

正常

固定,装回。

外出测试:装裤兜,陶瓷天线与天翻转约90°

静止

走路,1km/h速度。

网友A:
还好定位器的记录模块没事,比LM2596直通烧负载好,顺便可以找一个微型镜头模块,弄一个记录轨迹运动相机。

网友:
偷了放你家地下室,不拿走,然后等没电了在去取。

网友:
这是要干坏事啊

网友B:
这牌子貌似叫浦诺菲,以前买手机送过一个万能充,能自动切换正负极,里面肉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貌似叫浦诺菲,以前买手机送过一个万能充,能自动切换正负极,里面肉还挺多的。 ...

这充电宝充我的k20PRO还不错的,一次充满还能再充多2~30

网友C:
我寻思这gnd和bat-不是接一块的吗。。。。
这样还是会过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寻思这gnd和bat-不是接一块的吗。。。。
这样还是会过放吧

bat-是电池那边,GND是经过了8205+dw01

网友:
这样不怕在学校丢充电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定位器的记录模块没事,比LM2596直通烧负载好,顺便可以找一个微型镜头模块,弄一个记录轨迹运动相机。 ...

位置有限了,能有图像当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