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DuoYi DY-21B万用表拆换高级牛屎,开奖。

楼主(2020-04-28):
卡片表,入手10天了,就看上有电容档,外观也好。5元捡的。内部脏。上电均显示-1,牛屎有孔。判死刑。之前花1元买9801A板,可惜忘上电看看电流电压,换芯。顺便练习铲屎。

网友:
这个移植换芯厉害了,居然是从别的板上切一颗牛屎回来换

楼主:
再续。高出1.*mm,想直接焊,但试几次不行,掉2焊盘。只好用线连,累点,易行。检查无断短路。忙完都傍晚了。先不上电了,希望在明天。
欢迎提建议。
你猜猜能正常使用么?猜对奖10币,直到我出结果,或我币归0。没这样玩过
补:百度没这表图片,也没卖的。请坛友提供几张图片,想看看表笔。

网友A:
看到你这个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万用表的牛屎焊法跟你这个很像,不知道是原厂就这样还是后来别人修过的,收的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这个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万用表的牛屎焊法跟你这个很像,不知道是原厂就这样还是后来别人修过的,收的 ...

原厂吧,有这种封装。多一表喜欢用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神操作,值得学习。

网友:
见多了,原厂出来的都是有半过孔的便于焊接,很多小板通讯模块也这么干!!!

网友:
必须好用啊,跟你赌5个M币

网友B:
料板可以打薄么?

网友:
能成功,等明天结果

网友:
祝你是成功的,不成功也玩的很开心

网友:
必须成功,看手法很细致
料板切的很漂亮~

网友C:
和你赌十个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板可以打薄么?

仅去掉背面铜皮,磨平整。没敢磨薄,怕受力变形损坏。

网友:
牛掰了,切过一次板子,裁下来的牛屎板不怎么吃锡,可能是助焊剂不给力,放弃了

网友:
神操作,稳的。

楼主:
嘿,复活了。但要用拇指按住,才不缺笔划。胶条没接触好。回头再处理下。交流/电流不试了,应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赌十个不能用

嘿,另你失望了。

网友:
能有功夫铲屎的年龄应该都大